[求助] SDRAM调试

楼主(2012-04-15):
最近在调OV7670图像采集,把采集到的图像存储在SDRAM中总是出错,但单独写一些字节进去,读出是对的。这个为什么呢?(还有我在用DE2板子弄的时候就可以,我的板子上的SDRAM和DE2板子上的SDRAM不同,操作的时候注意哪些?)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做fpga视频

网友:
详细读一下器件手册,感觉是时序或者操作的逻辑步骤有问题了。呵呵。
“但单独写一些字节进去,读出是对的”不知是不是指burst方式不正确了。如果是,那么感觉是时序或者刷新不对了。
经验谈,实际情况实际分析。可以到网络上找找实际代码看看了。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的。

网友(2013-09-30):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搞sdram,遇到了问题也是单个高位的读是正确的(只是表象),最低二位地址线,我不管对哪一个写,4个存储空间的值都会改变,都是我最后一次写的值!而且促发读的时候如果多我写的地址,那么读的值都是我写的第一个地址的值,而不是连续8个地址的值,如果读我没操作的地址的时候,读促发会读出几个任意的值(值不定,每次掉电上电不同,但是在加电的过程中读是定值),而且读不全,没有8个数据!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