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种补偿技术

楼主(2012-04-15):
关于Resistive Broadbanding和Phantom Zero这两种补偿技术,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两种技术没有受到广泛应用?还有,对于Phantom zero实在是不怎么理解,有没有哪位大侠了解的,麻烦深入讲解一下。

网友:
土了,从来没听说过。给点出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参见Structured Electronic Design Negative-Feedback Amplifier第7章Tradeoffs in Analog Circuit Design第9章

网友:
lz的头像貌似是UC-Berkeley的某教授。Phantom zero...what a fancy name

网友:
楼主说的书没有看过,问一下这本书怎么样,哪些方面讲得好?

网友B:
第一种电阻的方法主要是因为精确电阻无法实现,用poly电阻或MOS线性电阻都随工艺有比较大的偏差。后一种不知道是不是指voltage buffer或current buffer的代替电阻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比起电阻法,补偿电容相对可以小点,所以带宽可以做得更大一点。但两种都有不好的一面:voltage buffer会降低前一级的增益,current buffer法电流偏置会是一个大问题,容易引起大的offset。另外,两种方法都会引入一条相对较大电流的支路(为了平衡正负SR),这就增大了功耗。如此还不如直接用增大其它支路电流的方法来提高带宽。所以这三种方法并非很普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这两种会引入复杂零极点吧?

网友:
现在老外都普遍回归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phantom zero可能指的就是引入buffer。resistive broadbanding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08年讲ee240的好像,英文rap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听过,还好。听印度教授的课才叫崩溃

网友:
回复 楼主:

Chris Vehoeven的那本书? 楼主在荷兰上学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刚查了下,发现我错误的理解了你的那几个洋文。建议给出参考电路。

网友:
这个技术够深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不在delft,也不在荷兰,不过是邻居Leuven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实在不好给出。 可参见Structured Electronic Design Negative-Feedback Amplifier第7章Tradeoffs in Analog Circuit Design第9章

网友:
学到了2中 tf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赞英文rap级!!!那叫一个痛苦啊~~~~

网友(2013-10-21):
回复 网友C:

   他的头像应该是Steyaert。。。的年轻时候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电阻的方法主要是因为精确电阻无法实现,用poly电阻或MOS线性电阻都随工艺有比较大的偏差。后一种不 ...

讲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本书不错啊,频率补偿讲的很好

网友(2021-09-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书太牛了

网友(2023-08-29):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电阻的方法主要是因为精确电阻无法实现,用poly电阻或MOS线性电阻都随工艺有比较大的偏差。后一种不 ...

大哥说的通透啊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