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渣打银行理财产品巨亏5300万 客户告上法庭获胜

楼主(2012-04-15):
渣打银行理财产品巨亏5300万 客户告上法庭获胜

  2004年,被称为中国的理财元年。
  那一年,即使是街边闲聊的老太太,也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理财,财不理我”。
  中国理财史发展不到10年,但已经经历了萌芽期、狂热期和冷却期。

  在狂热期,你一定记得人们拥挤在银行前购买理财产品的场景,S形的队伍里有青年人、有中年人,甚至有把自己仅存的几万块退休金全取出来做理财的老年人。
  在这种环境下,中产和富裕阶层总能绕开拥挤的人群,找到一种更为优雅、专业并且国际化的方式。就如同街边的冷饮店总是人满为患,但哈根达斯却总会有空位。
  这种方式的实现途径就是外资银行。
  然而,由于外资银行理财产品多与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所以,一切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破灭。
  许多人无奈巨亏,且投诉无门,用洪晃的话来说,是“差点赔成无产阶级”。
  “为什么那么多富人选择到外资银行理财,我觉得是很多投资人半懂不懂、盲目信任外资银行造成的。”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如是说。
  宋文洲就一度陷入了这种盲目。
  2008年3月,他在渣打银行(微博)购买了理财产品,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巨亏5300万元。
  面对巨亏,宋文洲将渣打银行告上法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投入人民币1000余万元,同时投入了难以量化计算的精力,终于胜诉,追回亏损,成为个人PK银行成功的里程碑式案例。
  但,并不是所有客户都能像宋文洲一样翻盘,大多数中小客户在几十万、上百万面前只能忍气吞声。论坛里、投诉窗口怨声载道。
  中国的理财本质上来讲是信贷和存款的替代,而外资银行则是中间介绍、销售佣金的一种产品,收益大,风险也大。
  尽管外资银行品牌形象强大,但无论其产品经理用词再专业、其言谈再可人,也无法遮掩客户巨亏的事实。
  理财人群正在走向冷静和稳健。外资银行,或许正经历着一场关于信任感的考验。
  渣打银行陷理财巨亏漩涡
  在人们心中,渣打银行一直带着“专业”“国际化”的美丽光环,但也正是在这个迷思中,许多人陷入到亏损的漩涡之中。
  一年巨亏5300万
  这是宋文洲人生中第一次打官司。
  这场官司的到来出其不意。他没有想过对方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渣打银行,没有想过只一次就两个案子,更没有想过这场官司会耗去他人民币1000余万元。
  但对于宋文洲来说,精力和财力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至少在法律上,他赢了。
  故事的开头要追溯到三年前的某一天,一位渣打银行客户经理敲开了宋文洲家门。
  “这位客户经理为我介绍了一款渣打银行的理财产品,在收益方面很有吸引力,并且告诉我,不保本但是可以提前赎回”宋文洲对新金融记者回忆说。
  提前赎回的规则让宋文洲颇为心动。也就是说,一旦他发现产品有亏损迹象,就可以将投入的资金拿回来。
  在宋文洲内心的杠杆中,“赚”的概率似乎要大于“赔”。
  因此在2008年3月,宋文洲和渣打银行签订了两份理财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6400万元。
  由于作为日本软脑集团创始人的宋文洲有一半时间都在日本办公,而恰好签订合同时其又在日本,因此,最后双方决定通过电话录音签订合同。
  谁都没有想到,这份录音竟成为未来官司胜负的关键证据之一。
  宋文洲和渣打银行签订的其中一款理财产品名称为:“聚通天下”代客境外理财系列-“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投资”。这一理财产品和全球经济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几个月后一场震动全球的金融海啸将会爆发。
  “2008年初经济是向上的,当时我和花旗银行的理财主任还聊过这件事,很多人都看好当时的经济环境。在这之前,渣打和花旗做了很多外地挂钩的理财产品,是盈利的。”国内某资本集团风险控制经理李磊(化名)对新金融记者表示。“后来全球经济环境向下行驶,很多结构性的外地产品,一般是与成分股挂钩的产品,都出现了巨额亏损。”
  而在合同签订不久后,宋文洲就发现全球经济环境的下滑之势,2008年5月,他致电渣打银行,要求赎回。
  据李磊介绍,外资银行客户经理都是靠境外理财存量提取奖金的,发生赎回意味着存量降低,他们不会愿意。“我给客户经理打电话要求赎回,他劝我再放一阵子,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宋文洲说。
  但是,眼见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宋文洲觉得已经不能再拖,将电话直接打给渣打银行某管理人员。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始终无法理解,“中午还说没有问题,到了晚上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开了一个会,研究结果是这份产品不能赎回。”
  与此同时,金钱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缩水。
  损失逐渐累积至高达约5300万元,超过本金的80%,宋文洲失去了耐心,2009年6月,他一纸诉状将渣打银行告上法庭,诉讼其违约。
  法庭上的逻辑
  提前赎回——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唯一不让自己跌得太惨的救命稻草。
  在近两年发生的众多理财纠纷中,提前赎回也是许多纠纷的矛盾所在。对于宋文洲也是这样。
  “其实事情经过是很简单的,证据也是很简单很明了的,但是渣打银行有一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能力。”宋文洲说。
  由于身在国外,因此宋文洲和渣打银依靠电话缔约方式签订合同,在这通电话中,渣打银行中关村(7.02,0.10,1.45%)支行负责人王梅说:“下面一个是流动性风险,你的这个产品,你是可以提前赎回的,可是当您提前赎回时是不保证本金的,并有可能发生损失。”
  这一录音被存在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中。
  而在一审诉讼时,当法院要求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提供上述录音时,渣打银行方面表示不能提供,理由在终审判决书中并没有显示出来。
  “因为这是合同,所以我当时自己也录了一份,现在看来,还好当时录了。”宋文洲说。随后,他将这份录音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
  然而,由于此时庭审程序已经结束,这份证据便无法质证,法院无法采纳。
  至今对于渣打银行拒不提供录音证据一事,宋文洲依然耿耿于怀。最有力的证据没有起到作用,在一审结束后,宋文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诉。
  在新一轮的诉讼中,签约录音证据似乎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宋文洲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渣打银行又提出新的说法。
  宋文洲所签约的理财产品QDSN08012E中包含QDSN08012E(A)和QDSN08012E(B)两个子计划:A为美林1.5年期欧元银行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票据;B为美林2年期欧元股票挂钩非保本结构性票据。
  根据产品说明书规定:A若符合到期既定条件,将自动转为B;A若未符合到期既定条件,随时可转换票据到期终止。若在到期日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则转换事件发生:1、提前终止事件从未发生;2、触发事件曾发生;3、在到期日参考股票的收盘水平低于其初始水平的90%。所谓触发事件,是指“若由行使日(不含该日)至到期日(含)期间的任何一个既定交易日,任一股票的收盘价格曾低于或等于其初始水平的60%,则视作触发事件发生。”
  渣打银行提出,产品说明书中的“风险提示”仅针对B子计划,并且“提前赎回”也只针对B子计划。
  “A和B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QDSN08012E,‘风险提示’和‘提前赎回’是针对QDSN08012E完整的产品,渣打银行称只针对B,太无法理解了。”宋文洲说。
  在对这份产品分析书分析后,李磊称:“按照理财产品说明书表面的情况来看,是可以随时赎回的,而且开放日也约定了——每月15日和28日。但是这份主合同最下方,约定了一条,对于境外合同,只是做了一个说明,对境外合同的具体原因,不做任何法律上的保证。这是一个漏洞。”
  最终法院认定,“即使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和境外理财公司约定A为不可提前赎回,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不能据此即认定宋文洲和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QDSN08012E理财产品不能提前赎回。”
  但对于宋文洲来说,将A和B的关系用复杂的方式阐述出来,他更愿意相信这是渣打银行刻意为之,而这也的确为宋文洲至今依然和渣打银行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巨亏者层出不穷
  宋文洲心里清楚,这是一场普通人很难打的官司。
  官司从一审到二审持续了两年多,2011年7月,法院宣告宋文洲赢了,渣打银行共赔偿其人民币5321万。
  这个消息对于在渣打银行购买理财产品亏损的客户们来说,意义如同“里程碑”一般。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渣打银行理财产品巨亏案例被频频曝光。
  一个多月前,一条微博被广为转发:“三年前渣打银行北京华贸支行给我做了个理财产品,2万多澳大利亚元合15万元人民币下月到期。昨天给我来个电话告知已剩下7000元。今天就收到了他们快递来的一个迟到的生日蛋糕。欲哭无泪啊。这蛋糕真是太昂贵了。”
  发表该微博的用户为“Danni地盘”,目前该微博已删除。根据删除前的评论,其购买的产品为“QD08009EC-代客境外理财-美林环球新能源-澳元”。
  此外,上海投资者林将吟2008年6月曾购买一款名为“金通道环球投资系列”的理财产品,投资金额为141.8万美元,只三个月时间便亏损人民币300万元。当她想把其余资金提取出来时,被银行告知产品不能提前赎回。
  林将吟认为银行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将风险充分告知投资者、存在违规行为,因此把渣打银行告上法庭,这是国内首个对簿公堂的外资银行理财产品案例,而结果是林将吟败诉。
  “很多小客户只能忍气吞声”宋文洲说,“为了打这场官司,包括律师费、诉讼费和其他费用在内我花了大约人民币1500万元,但是大多数客户亏损额度在几十万、几百万,没办法花上千万去打官司,入不敷出。”
  据银行业内人士分析,最近几年类似的理财产品纠纷官司,投资者一旦签订了产品认购合同书后,官司胜诉的几率非常小。
  一般来说,银行出的理财产品说明书都会有法务部门审核后才发布,从表面上很难看出漏洞。
  “但是他们挂钩的都是境外产品,具体的境外产品说明书要么你看不到、要么全外文的你看不懂,所以很容易受骗。而且现在国内外资银行的一些理财经理,对于这些金融衍生品根本就不明白他们投资的到底是什么,只会忽悠人。像宋文洲购买的就是一款与股票挂钩的结构性理财产品,国内银行也出过类似的产品,但一般都是保本不保收益的。”李磊如是说。
  而在宋文洲眼里,渣打银行在此次合同纠纷官司方面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的。
  “曾经有渣打方面的人提醒我说,他们打这种官司没有输过。”这句话让宋文洲十分愤怒,也激发了其要将官司打到底的决心。
  “法院判决书已经把事情经过写得很清楚了,我不想也不需要带着情绪来描述整件事情。但我不得不说这句话太猖狂了,同时我也要承认,对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录音,所以也没有证据。”宋文洲说。
  外资银行的迷思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只能怪自己,毕竟当初是我自己选择的。”宋文洲说。
  2004年是中国理财元年,从那时候开始,理财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中产和富裕阶层成为第一批试水的人。直至今日,他们依然是中国理财客户的主力军。
  专业、经验、国际化……不得不承认,外资银行的关键词给许多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对客户来说,品牌形象是把双刃剑,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
  就连时尚媒体圈的洪晃也曾在微博抱怨:“德意志银行的私人理财是全世界最坏的服务,我快被他们给理成无产阶级了。”
  但正如宋文洲所言——“是自己选择的”。
  从产品角度来说,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明显比国内银行理财产品具有吸引力。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向新金融记者分析,对于个人而言,国外银行的理财产品与国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方面——
  首先在收益率上,国内理财产品受中国货币政策影响较大,银行储备金则进一步体现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国外银行理财产品受欧债危机及美元的影响较大,收益率会出现下滑。
  其次在产品功能及特色上,国外银行相对较有优势。国外银行理财产品在产品细节上更具吸引力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国外银行理财产品组合多且广,有助于降低金融产品风险,其二是产品个性化程度十足,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
  “好多客户经理在做理财的时候跟客户许诺一些相对比较高的收益回报。外资银行的收益回报率相对比较高,以宋文洲这款产品为例,最高收益回报估计能达到35%。国内银行的收益回报,我知道的没有超过18%的。国内的比较保守,结构比较简单,所以收益是有一定的比例上限的。收益越高,风险肯定是越大。”李磊说。
  此外,在一些专业性营销术语上,外资银行会更具吸引力。甚至有的时候连语言、仪态都会给客户相对更专业的感觉。
  “当你质疑对方产品是不是存在隐藏的风险?在说明书中有没有体现?这样的表述好不好?人家会反驳说我们没有漏洞。那是因为漏洞都是很隐蔽的,肯定是隐性风险更高一些。”李磊说。
  据业内人士透露,国内银行在2008年也出现很多理财产品亏损,一般的处理方法是采取内部赔付、与客户达成和解。
  外资银行则更多地做结构性很复杂的产品,造成许多投资者无法真正了解产品到底用来投什么,或者其结构性状况是怎样的。
  “客户经理会告诉你:‘这是投资股票的,美股投资,跟纽交所股票指数挂钩,如果突破20或者是单只股票低于60%,在这样一个期限内,它可能会转换为另外一个票据。’大概就是这样。但具体里面会产生什么?整体的经济环境如何?你投资这个产品最大亏损和最高盈利是多少?他不会给你很详细地解释。”
  中国市场区别化对待
  “建议你去渣打银行的英国官方网站看一下,网站有一行说明文字——Leadingthe way in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我行是一个在亚洲、非洲和中东领军的全球银行)。但你知道,渣打实际上是一家英国银行。”宋文洲说。
  而实际上,其在英国本土的业务十分少,主要集中在亚洲、次大陆、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
  根据渣打公布的2011年盈收数据,其在2011年全年收入增长10%,至176.4亿美元,个人银行利润增长26%,企业银行盈利首次超过50亿美元。
  2011年,渣打集团有24个市场收入超过1亿美元,14个市场盈利超过1亿美元。亚、非和中东三大快速增长市场的多样化收入渠道是其业绩持续增长的基础。
  渣打在中国内地的收入增加17%,至8.25亿美元,盈利增长一倍,至2.2亿美元。据央行3月19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渣打在中国内地盈利折合人民币约为13.87亿元。
  然而,在中国大陆,其收入上升的光明态势和居高不下的理财纠纷却呈现出极其不对称的状态。
  常年在日本生活的宋文洲也表示,“渣打银行在日本的服务比在中国要好很多,在那里如果出现类似的事情,银行可能遭受到赔偿之外的几倍罚款,而在中国就不会。”
  在国内,《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与银行理财产品出现纠纷,由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除按照本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采取相关监管措施外,还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对新金融记者表示:“国内相关法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首先是我国相关法规明显偏向于金融机构;其次,我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足及具体操作办法缺失;第三,我国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方面法律不健全;第四,个人理财产品消费者投诉与赔偿机制相对较薄弱。”
  而这些,都成为中国市场被“区别对待”的重要原因。
  “官司虽然已经完结了,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宋文洲说,“至少对我来说,这不只是‘区别对待’的问题了。”  官司结束后,法院判决书表示:理财产品B子计划中,宋文洲可以根据约定提前赎回,故对在理财产品B子计划中的损失,应属于扩大损失,宋文洲不得就此部分损失要求赔偿。而在理财产品A子计划中,因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拒绝宋文洲提前赎回的请求,根据前述,应属违约,对此阶段的损失,应由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承担责任。
  渣打银行依照法院判决,支付了宋文洲的损失,即原投资额减去产品余值的部分。
  然而,今年3月,当宋文洲再次询问账户时发现,其名下产品余值已经不在。他意识到,没涉及赔偿的B部分余值已经被渣打银行收回。
  “法院所判赔偿部分是A子计划。B子计划中的损失我自己承担,当然剩余资产也是我自己的,我认为渣打银行现在的行为算是非法霸占,对方一直没给出说法。”
  当新金融记者向渣打银行了解情况时,渣打银行给出了如下回复:“公司治理以及遵守本地监管机构及法律的要求一直是渣打银行的首要目标。我们非常重视在中国法规及政策的框架下,尊重客户的合法权益,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基于公司对客户资料保密的政策和考虑,我们不便就此发表进一步评论,感谢您的理解。”
  理财避险方式
  “当你质疑对方产品是不是存在隐藏风险,人家会反驳说我们没有漏洞。那是因为漏洞都会是很隐蔽的。”一银行业内人士说。
  客户在购买理财产品后,资本缩水或其他波动状况常有发生,而不同银行对其处理方式也不同。
  如果银行服务比较好,那么这些银行有的会在不同的损失线上对投资者做风险提示,还有的会在投资者达到一定损失后,让投资者再进行一些相关的风险认识然后再确认。
  “中资银行损失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很多大银行卖的理财产品即使有损失,也会由银行承担一些,中资银行是用一些比较高的成本购买存款,而不是更加独立地做一个表外的业务,用于其它资产的投资。”申银万国(微博)银行业分析师倪军对新金融记者说。
  此外,倪军表示,中国的理财本质上来讲是信贷和存款的替代,海外的银行是中间介绍、销售佣金的这样一种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的理财基本上延续了中国银行(3.06,0.01,0.33%)业传统的业务模式,而外资银行是真正地做一个独立或者说相对中立的销售的第三方,至于风险,可能是由客户承担,最后的实际情况也无法对银行产生很大影响。
  “这需要投资者对风险程度有清晰的了解,否则会出现相关的法律纠纷。这在国内本身是比较少的,对于投资者风险的认识,包括亏损事例等的一些教育显得不那么重要。”倪军说。
  据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表示,外资银行的吸引因素存在一定的潜在漏洞或者隐患:一方面金融监管力度及审查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国外金融产品流动性及可收益性透明度不高。个人在国外银行的理财行为中应根据自己的资金持有量、各大国外银行经营情况、各理财产品的资金收益率等情况,综合提高其抗风险能力,才能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有很多客户并非是特别明白,只是觉得好多名词都比较专业,所以认定会比自己理财要好,因此产生的信赖,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正因为你不知道,所以风险性才高,我所接触到的70%到80%的客户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当产生了风险和损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怎样产生的。”一业内人士对新金融记者说。
  因此,在购买产品前,首要做的是读懂产品,知道自己钱的去向是投资什么;第二要清楚其会产生的最大风险;第三再考虑是否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最后考虑是否投资。
  外资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波动比较大
  Q:新金融观察
  A:申银万国银行业分析师倪军
  Q: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与中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哪些不同?
  A:首先,从产品的投资范围来看,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更广一些,包括与外汇挂钩的黄金、商品,以及一些结构化的产品。中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品种也都有,但大多数会局限于信托、银行同业货币型,或者贷款等相对比较稳健的业务。
  其次,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复杂性强于中资银行的理财产品。中国的投资范围比较有限,大多数走向类似于信贷这些领域。而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比较复杂,出现一些比如杠杆类的、结构化的期货性衍生产品,这块理财的风险更高些,对于投资者识别风险的能力、知识储备的要求更高,这使投资者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应更高。
  另外,从实际的收益比较来看,中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会有一些波动,但大多数来讲,收益是比较稳定的,收益率水平差距不会特别大,个别案例除外。
  而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实际情况可能与预期的差距非常大,这也反映出它的风险会更大些。
  总体来说,外资银行理财产品有更广泛的投资范围、更大的风险与更广的收益率层次,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讲,显得更加丰富,吸引力也更强。
  Q: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是否会因更具吸引力而产生一些隐患或漏洞?
  A:实际上,很多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条款加入了复杂的杠杆化的设计,而投资者很难从它的条款中读出背后的实质性驱动因素,因为这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如果是外汇性的高杠杆商品,或者期货及结构化的理财产品,未来的大幅波动会产生投资预期与最后收益的不匹配,导致一些潜在的风险,投资者可能会受到更多损失。这是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复杂性带来的影响。
  国内投资者对专业知识的缺乏,在外资银行理财过程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位置,大多数投资者处于信息、知识的相对弱势位置。
  投资者要理性思考,是否能够充分把握影响这些资产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如果不能,这种高收益就无法确定,投资者无法了解多大的概率能够获得这样的预期收益。
  Q:中国的富人对于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似乎更加青睐,其原因是否与高收益率相关?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A:会有这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外资银行设立的时间和经营体系来看,它们的经验更加丰富,所以从品牌及信誉来讲,更能赢得很多投资者的信赖。
  但是我们去思考富人的投资,他们其实并不需要理财产品有非常高的收益率。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一定有他们致富的手段和方法,他们在自己具备专业知识的领域做投资会有更高的收益回报。而他们之所以购买理财产品,是要在保证一定程度收益的基础上,更注重安全。因为与他们的事业相比,理财产品的收益相对较低,在安全基础之上的高收益率是他们更希望的。但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高收益的问题。
  这种现象不能说不正常,一种现象的发生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在外资银行刚进中国的时候,投资者对外资银行不了解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现在看来,由于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波动变化,很多人亏损了,大家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同时对中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相对稳定的进一步认识,在安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人们对中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变得更加热衷。
  Q: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是否会对其理财产品做相应调整?银行业务人员在向客户介绍产品时,有何规矩或者潜规则?
  A:外资银行一般根据其在全球资源配置的需要进行理财产品的设计,会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些特点。比如外资银行的外部优势使得它能够在国内资产和国外资产匹配上做得相对灵活,客户可以通过外资银行投资国内相对来说难以投资的领域,像外汇、国内没有的商品期货品种、结构化产品等。
  银行业务人员在销售理财产品时,一般都会把产品的优点和高的预期收益充分表达出来,任何经营团队的销售都会充分发挥优点,忽略或者掩盖缺点。这并不只是存在外资银行,中资银行也有这样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特点。
  这需要几方面努力:一是投资者对金融理财专业知识的积累,提高辨别能力;二是金融机构在销售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更加全面与细致,使投资者能够了解所面临的收益与风险;三是监管层更详细的监管和规范。这样才能避免或减少纠纷。
  Q:在个人与银行理财产品纠纷中,国外的法规通常有成倍赔付,国内的赔偿和惩罚制度是怎样的?是否存在国内相关法规不健全之说?是否会导致外资银行在国内外的行为不一致?
  A:这方面,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律,唯一有监管权的是银监会,对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有一些规范,但至于理财产品纠纷,没有直接的法律来解决。如果涉及数额较大,会通过《合同法》、《商法》等来处理。这方面确实缺少相应的专业法规。
  国外的法规,保障、要求销售理财产品的机构必须给客户明示性的风险提示。当然,国内监管条例中也有相应条款,但对于如何明示具体细则,还不够详细。
  另外,从具体执行来看,国内是等到投诉到银监会之后,银监会再去做相应处理,这个处理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为银监会只是一个监管机构,而执行过程中应该怎样实施、怎样赔偿,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从而导致执法结果的不稳定。
  外资银行在海外是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监管的,而在中国的监管相对松很多。银行的高收益、高风险产品可以通过销售手段使投资者蒙受更高的损失,由于国内相关条例不健全、不明晰,受到的惩罚比较弱,会促使个别银行出于利益考虑,更多地销售一些看起来收益很高,但实际风险也很高的产品,去获得更高的中间手续费的收入。
  Q:个人在外资银行的理财行为中,如何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A: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利益,投资者可以选择本身比较了解或者理解的理财产品,尽量回避自己不能够理解或者不懂的、高杠杆或者结构化的产品。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预期收益率,要切实理解产品背后投资的是什么,它是否加了杠杆,是否有一些不对等条款。

  这需要投资者仔细地去读合同,需要借助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士的帮助做一些判断,最好是找独立的第三方做一些咨询。大额的、高端的理财一定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