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对laker的tf和dsp文件进行语法检查啊?

楼主(2012-04-16):
求助,怎样对laker的tf和dsp文件进行语法检查啊?
如果工艺库提供了tf文件(事实上确实提供了),怎样编写对应的dsp文件啊,包括检查其语法是否正确?
为什么我每次启动laker,都会显示open .../laker/etc/default.dsp文件啊,不能直接使用我的工程文件夹里面的display文件吗?
现在我写了个umc 0.18的dsp文件,结果每次都不能正确读进去,也就是说,建立cell后,在layout界面,各个器件,比如n-well,active,poly等,都没有颜色,这就是dsp的原因啊,求帮忙!

网友:
我用的laker的dsp文件是包含在tf里面的,不需要单独的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工艺库?我使用的umc 0.18 0.90 0.25 0.35等,以及smic 0.18里面(smic 0.18里面没有供laker使用的tf文件,只有另外的一种tf文件,不太好描述啊),tf文件里面都没有包含dsp的信息啊,工艺库里面有一个drf文件,与dsp文件的格式有差异,我今天早上修改了一早上,应该大致好了。但总感觉有问题,既然工艺库给了tf文件(应该是FA0AC-LAKER-SC.tf这种文件,而不是FA0A-m4.tf这种文件),为什么还需要自己改display文件呢?

laker在etc目录下有一个默认的default.dsp文件,但是它不全,要与工艺库的tf文件搭配,还要根据工艺库重新编辑dsp文件。这是我的理解。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每次启动laker前,是不是要在laker.rc文件里面添加display文件的路径?你修改过这个文件吗?

感谢交流!

网友:
在laker.rc文件的这一个部分修改:

[LeoPreference]
UserDispFile = xxx.dsp

网友:
不知道你们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手工设置Dsp文件路径的习惯,我的laker.rc楼上说的那项我的是空的,laker的tf里面包含有一项tfLayoutLayerTable {}的,这里面就是关于display的信息,可以查看laker手册,你找一个可以用的tf自己手工改一下就好了,一个正确的tf主要包含tfLayoutSystemUnit {}  tfLayoutLayerTable {layer no千万不能错} tfStreamIoTable {stream no千万不能错} tfLayoutVerifyRule {} magiccell没有的话自己写太费事还不如手工画,  还有就是连接用的conection这个关系到你在版图中点亮某一条线如果换层的话能不能连通,具体可以看laker手册

网友(2012-10-22):
我用LAKER 的TF文件建立新库时,  提示Failed to parse technology file   是GSMC的工艺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