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做毕设急需tsmc180的RAM,请问有大侠可以江湖救急吗?

楼主(2012-04-16):
我因为做毕业设计急需 2个 tsmc180的RAM,,8位的,深度512,单口,另一个 RAM 16位,深度32768,单口。请问哪位大侠有空帮忙提取吗?many thx~

网友:
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sram model,看看学校里面的项目中有没有

楼主:
学校木有支持啊。。。

网友:
大哥同病相连啊,我搞到一个TSMC-artisan-180nm的memorycompiler,就是不能产生GDS文件,而且还要在sparc处理器上运行~~~
如果你能够找到产生ram,rom的GDS文件的库麻烦通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