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ometry scaling factor怎么理解?[已解决]

楼主(2012-04-16):
shrink工艺的时候,有geometry scaling factor的操作,这个怎么实现呢?抽取参数的时候也要去做的。

网友:
一般不是直接檢查scaling之前的geometry嗎?只要把參數調一下
抽取RC時,會寫在techfile裡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R的时候照旧,只要抽取RC的时候HALF_NODE_SCALE_FACTOR value就相当于将其size进行shrink,然后用新的nxtgrd抽取参数即可。
    是这么理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陈总舵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