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华0.5工艺中数字地模拟地的处理(ADC在lvs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正在做一个SAR型ADC,用的是上华0.5工艺,在版图中用了一圈数字地,一圈模拟地,在LVS时出现Check softchk psub CONTACT的warning,报错是显示模拟部分的地接到了数字地上,而当我试着把模拟部分的地真接到数字上时,显示其接到了模拟地了。总的说来,就说只要电路中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地连到一起了就不出现warning,一旦分开就有问题。我查了下,都说是衬底其实都还接在一起,说是加psub层,不知道对不对,上华工艺应该怎么加。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对 是加PSUB2层

把模拟或者数字的衬底以及对应的N管用PSUB2层框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您的回复啦,问下您,上华0.5工艺中哪个层与它对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PSUB2

网友:
U晶圓代工 係 spe..gnd

网友:
请问上华0.5是双SUB工艺吗?

网友:
两个衬底其实还是连到一起的,你可以将gds和cdl中的两个地先替换成一个地后再run   lvs,确保其他电路没有问题后再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人为的确保没问题是个很理想的事情
   就遇到过有人这么做最后出问题的

   PSUB2无非就是用来骗过LVS的 对最后流片也没影响

   推荐使用~

网友:
psub2只是一个标志层,用来区分两个地的!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2018-11-07):
回复 楼主:

   您好,这个工艺加完PSUB2后,怎么改calibre rule呢

网友C:
加了PSUB2这个层次就能够骗过lvs文件,看似两个地是分开了,但是实际上两个地是通过psub短接的,会有一定阻值的寄生电阻。一般这样做的目的是隔离两个地之间的噪声。
runset文件一般不需要修改,正常run就可以。

网友:
同一个工艺

网友D(2023-10-18):
引用 网友C:
加了PSUB2这个层次就能够骗过lvs文件,看似两个地是分开了,但是实际上两个地是通过psub短接的,会有一定阻 ...

冒昧请教一下大佬,同一个工艺上不同的地,在制作上是怎么做呢?正常来说不同电位的不是要通过深n阱隔离吗?小弟多有不懂,还请大佬赐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冒昧请教一下大佬,同一个工艺上不同的地,在制作上是怎么做呢?正常来说不同电位的不是要通过深n阱隔离 ...

地的电位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有噪声。psub2实际这层不做,只是为了过LVS,实际还是通过衬底连接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的电位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有噪声。psub2实际这层不做,只是为了过LVS,实际还是通过衬底连接一起的。 ...

哦哦,非常感谢,相当于只是在电路中我们人工让有噪声跟无噪声的地分开接到衬底上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