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18 在做ICC时check_library出现port mismatch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所用的库中,core和IO的电压不同,core是1.8V,IO是3.3V的,PAD的供电分pre-driver给core供电,post-driver给IO供电,但是设计时,不使用电源PAD,直接由模拟部分的供电网络供电,有如下几个问题:

1) 既然core和IO供电电压不同,应该不可以直接通过整个芯片的外部的power-ring直接把数字部分(含数字pad)直接连起来,给数字部分一起供电,这时应该如何给数字部分供电(此设计中数字部分无电源pad).

2) IO pad的power/ground pin含有两组: VDD/VSS, VD33!/VSSPST, 在ICC中,用check_library检查时,出现如下问题:

该问题导致所有的IOcell都找不到reference,并且也无法往下进行,请问该 如何处理?

3) 在使用derive_pg_connection创建pg的logic连接时,使用以下两条命令是否可以?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derive_pg_c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33!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PST

敬请各位帮忙,多谢.

楼主:
图没弄上,使用check_library时,问题如下:

Error: missing data found. Please refer to LIBCHK-212. (LIBCHK-101)
Warning: List of pin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LIBCHK-212)

Physical library  Cell name  Pin name   Pin direction
inline_m4            pc18b004  VD33!
.....
就是在physical library里面,IO 上有VD33!这个PIN,而在logic library里面没有,需要修改logic library库吗?还是?

请大家赐教,多谢.

楼主:
更新一下,去看了下库里面的东西,其实IO pad的logic和physical库里面都有电源和地的,但是命名不一样,

logic library里面: VDD,VD33,VSS,VSSPST
physica library里面: VDD!, VD33!, VSS!, VSSPST!(都多了一个叹号)

应该是这个不一致导致的这个error吧,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如果.lib和mw里pin的名字不一样,肯定要改成一样的。改.lib或者重新生成mw都可以,就看你以哪个为标准去改另一个了。
  如果是用analog供digital core的电,那就做
 derive_pg_connect -power_net $core_power_net -power_pin $std_cell_power_pin和
 derive_pg_connect -power_net $core_power_net -power_pin $analog_power_supply_pin。

网友:
derive_pg_c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33!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PST
这个是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但是仍然有以下两个问题:

1) 看了之前的一个项目和现在的,这个!并没有影响,因为之前的那个项目只有VDD和VSS,在physical里面也是多一个!,但是工具没有报这些错误问题.而且这个项目中,也只是对VD33!和VSSPST这个port报的有这个问题,应该是工具没有把这个认为是电源pin所导致的.

2) 给core供电可以那么 写,但是给IO 供电呢?还有以前的项目在做的时候,数字和模拟是分开的,最后是直接在TOP版图的时候把电源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

那如何给IO供电?

而且现在VD33! 这组电源port也没有认.

网友:
给IO供电,要加专门的给IO  3.3 V 供电的PAD ,

网友:
回复  hyjrichie

    谢谢答复,但是仍然有以下两个问题:

1) 看了之前的一个项目和现在的,这个!并没 ...
引用 楼主:

    1)以前的项目,.lib里和mw里都有VDD/VSS pin吗?我是觉得如果.lib和mw里都有某个pin,但这两个pin的名字不一样,那ICC应该会报错的。除非.lib里没有某个pin,但mw里有(比如power/ground pin)。
 2)derive_pg_connect -power_net $IO_pwr_net -power_pin $IO_pwr_pin [-cells $IO]

楼主:
1)以前的项目,.lib里和mw里都有VDD/VSS pin吗?我是觉得如果.lib和mw里都有某个pin,但这两个p ...
引用 网友A:

刚刚确认过,在core的库里面,logic library里面是没有电源地的,但是在IO的logic library里面,是有电源和地的,并且名字为(VDD,VD33,VSS,VSSPST),在physical的library里面,IO的library中电源和地变成(VDD!,VD33!,VSS!,VSSPST!). 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更改IO的logic或是physical库吗让二者一致吗?有没有其它办法?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改的,不然就会出现你一开始说的问题“该问题导致所有的IOcell都找不到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哈,我先改改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改lib的话,直接把lib中的pg_pin(VD33)....,pg_pin(VDD)...,pg_pin(VD33), pg_pin(VSSPST)...这些声明语句去了重新再转成db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那些名字,首选改mw吧,毕竟类似有!的名字不常见。
嫌麻烦就改.lib,改名字吧或删pin都行,首选改名字。

楼主:
still not fixed, and plz refer to http://bbs.eetop.cn/thread-330559-1-1.html for the detailed problem specification.
sincerel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