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红NFC Ferrite(NFC手机专用的铁氧体片)

楼主(2012-04-16):
产品描述:
    13.56MHZ天线铁氧体片/膜一种高温烧结的铁氧材料。在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支付手机等手持式设备中,电子标签上,主要作用是降低金属材料对信号磁场的吸收,同时铁氧体膜本身是一种高温烧结的铁氧体材料,通过增加磁场强度,有效增加感应距离.支付型手机(NFC)付费方法是通过13.56MHz RFID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实现的。该应用的RFID智能标签就是贴在手机后盖壳上,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空间。。在手机等手持式电子设备中,电子标签要集成或贴合到电子设备上,作为设备的一个部件发挥功能,往往因空间有限,不可避免要将RFID标签(通常是被动式的)贴在金属等导电物体表面或贴在临近位置有金属器件的地方。这样一来,标签在读卡器发出的信号作用下激发感应出的交变电磁场很容易受到金属的涡流衰减作用而使信号强度大大减弱,导致读取过程失败。因此,为了产品能够更好的应用读卡,需要在产品中增加吸波材料。 铁氧体片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小额支付手机和射频领域中。

Design Concept

主要应用于:
1、Mobile phone with NFC function.
2、Contactless IC Card
3、RFID reader/write
4、RFID Tag(13.56MHZ)
Review Guidance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2012-08-15):
有几点不同意见:
1.同意文中说的铁氧体片是一种吸波材料,可以减轻临近金属对天线的影响,但是对文中说铁氧体片可以增加磁场强度,有效增加感应距离的说法保留意见。
2.在NFC手机里,贴在手机后盖壳上的是天线,而不是电子标签。
3.天线不一定贴在手机后盖壳上。

网友(2012-10-22):
2楼补充的很好·~

网友(2013-03-17):
我们公司也在做,效果不好。NEC 做的最好,但也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2013-12-16):
铁氧体不是吸波材料,吸波材料是用于消耗电磁波的,u"(即损耗)非常大。而NFC用的铁氧体要求u“非常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