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中遇到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16):
在对一个RC振荡器做后仿时遇到的问题,求高手帮助!电路中用到的电容在同样的电容C下,如果设置M=1,finger=1(即独立的一个电容C)时,后仿结果正确(与前仿差别很小)。但是如果把这个电容设置成M=2(即两个C/2的电容并联),同样是大小为C的电容,在跑后仿时,却出现很大的偏差(发现不是寄生参数过大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望高手给与指导。是不是在跑PEX时的设置不对。。。

网友:
多大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考虑下连接到电容的走线问题?无论是走线电阻还是走线上被耦合过来的影响。
如果看了网表真的很单纯,所谓“寄生参数过大”,那些节点上并没有产生什么额外的电阻电容,那就很奇怪了

网友:
M=2就是2倍,不是两个C/2,
也否可能反标回去时候会有问题,m f有时候分不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pf的电容,跟电容大小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前仿的时候就是设置的M=2,仿下来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后仿的时候那边设置不对,导致了这个问题的产生呢?不就是把一个较大的电容做成了两个小电容的并联嘛,差别不至于相差三倍以上吧。。。

网友:
在后仿的网表中找到那个电容,看看是否是你需要的电容。如果不是,可能提取时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fuyibin

   但是前仿的时候就是设置的M=2,仿下来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后仿的时候那边设置不对,导 ...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电容?MOS电容?还是MOM电容?什么工艺?
信息给全一点行不行,我最讨厌信息不给全在那里提问的,又不是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知道具体遇到神马问题

曾经遇到过tsmc65nm的 MOM电容被当rc抽出来,但是device 也被抽出来的情况
那时电容就有几倍大
还有碰到过csmc的工艺,抽取器件,calibre view反标回来时候finger /mutiply /total size/ finger size对不上的
仿真也会有问题
遇到这种问题,需要自己debug,可以先搞一个小的电路,一两个device,试一试,就会明白bug 在哪里
然后做设计的时候避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英明  先搞个RC,C先用一个,然后2个C/2,看下后仿真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不清楚,还请见谅,你说的方法我会试试的,谢谢啊!

网友:
这是被逼的,没有CAD support,自己又做layout,只能自己debug咯

网友:
楼主是用的calibre做的后仿吗,后仿提取出来是calibreview格式吗?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错误,总是不能正确提取MOS管的m数,后来把提取的寄生参数网表改成spectre形式的就好了,具体设置参考edaboard上Erikel的方法,我附在附件里(Extracted_parasitic_simulation_using_Calibre那篇)了

另:后仿也比较容易出现工具引起的各种怪问题,需要检查自己用的工具是不是比foundry提供的文件中要求的工具版本低。
我前一阵子用assura 4.10+EXT 9.1,用IBM的SiGe工艺,后仿的DC仿真正确但是AC仿真乱七八糟 后来把工具版本更新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2-05-18):
回复 网友D:

    按照文件中介绍的设置好了一个叫LOGIC模块的CDF,接下去就不知道怎么搞了,一般不是要新建一个Cell view,然后调用LOGIC模块进行后仿吗?

网友:
你照那个文件里说的方法给你那个cell建一个spectre的view(直接拷贝symbol的view),照文件设置好CDF后,把那个spectre的view放到你的测试原理图里,用法和通常的symbol一样,然后在ADE的library里添加上那个寄生参数的spectre网表(那个总的网表,后缀名是netlist或SP的那个,不是pxi的那种),就可以仿真了
需要注意的是calibre提取出的spectre网表中器件模型的名称的大小写与Spectre模型中的名称大小写通常是不对应的(好像calibre全部弄成大写了,具体我记不清了),你需要自己改过来。这个问题你放真的时候细心看spectre输出的提示也可以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再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3-11-26):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这种错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哦,哎,

网友(2018-12-03):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教一下,按照这种方式仿真,是不是只能测外部端口的电压电流, spectre view里面管子的电压、电流是不是看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