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终端显示must specify one of -global,-from,-to,or -net

楼主(2012-04-16):
DC综合后查看终端,老是出现error:must specify one of -global,-from,-to,or -net,试了两个不同的例子,都出现这个问题,求大侠指点

网友:
脚本中某个命令有问题,可以一步一步的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我先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觉得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时钟的可能性是不是大些?谢谢。

网友:
有多种可能,和你用的命令有关.参考前面,一条一条命令执行,看到底是那一条出了问题.

网友:
具体是哪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需要单步运行你的脚本,来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