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arc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请问各位,我使用的是tsmc的180nm工艺,在dc综合的时候报告了很多警告,都是同一个内容
警告内容如下:
disabling timing arc between pins “GN” and “QN” on cell "FSM/min_error_reg[3]" to break a timing loopdisabling timing arc between pins “GN” and “Q” on cell "FSM/min_error_reg[3]" to break a timing loop

两个问题:
1、timing arc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d触发器的D端数据到Q端数据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会有disabling的警告,是不是因为库没有定义这个时间,所以综合的时候就报警告了?
2、这类的警告很多,多到我必须重视的地步,请问,可以忽略吗?

网友:
这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查找和证实,前端设计人员出现了组合逻辑反馈环。

网友(2012-06-28):
从你报告上看是 设计上有timing loop了。检查下把loop去掉试试。

网友(2014-03-03):
回复 网友B:

   请问,虽然前端设计出现了组合逻辑反馈环,但是设计环被disabling,在这种情况下,功能还能正确吗?或者是需要怎样处理呢?  谢谢

网友(2015-10-20):
同问~能不能用与非门搭建DFF?能综合吗?

网友:
改不改是前端的事情,

后端不想看可以设 set_message_info -limit  100
其实没啥看的,看多了也就不看了,

网友:
結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