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keil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4-16):
本人新手一个,我在用keil时,自己下的最新的库函数。但是编译的时候,总是编译到安装keil时的库函数去,导致产生很多的错,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一个设置文件路径的地方,网上查一下

网友(2012-08-12):
你的路径设置的不对

网友:
HAH  学习啊 原来是路径问题

网友(2012-12-20):
把新的库函数的路径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Normally, you should create a .h file that includes the prototypes of you .lib and include it in the top of source files you use.
Also you should specify in the linker options the name and path of the .lib file.

网友(2013-01-22):
使用 #include <檔名>           編譯時會從系統中尋找檔案。
  例:#include  <AT89X51.h>
使用 #include "檔名"            編譯時會從系統會尋找指定檔案,若沒有指定資料夾則從目前所在的資料夾中尋找。
    例:#include  "..\AT89X51.h"

网友(2013-12-08):
学习一下,路径设置的问题

网友:
路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