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什么叫timing loop?

楼主(2012-04-16):
请问各位timing loop是什么意思?怎样的代码会出现这样的loop

我只知道combination loop,timing loop不太清楚。

求助了,非常感谢

网友A:
loop 就是startpoint和endpoint都是一个flipflop的path,
D 到Q再通过logic再到D,

在分析的时候,tools会自动break这个loop,或者人为的set_disable_timing ,

timing loop在STA的时候可以减少skew来多点margin,因为launch 和capture path都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计算skew,

网友(2017-06-27):
回复 3# icfbicfb你好,工具自动断开和设置set_**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7-11-23):
回复 网友A:

    请问,timing loop在STA的时候可以减少skew来多点margin是什么意思?就是skew可以认为是0?

网友(2021-07-23):
没看明白 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op 就是startpoint和endpoint都是一个flipflop的path,
D 到Q再通过logic再到D,

startpoint 和endpoint是同一个DFF的情况,不算是loop,也就是没有问题。
组合逻辑出去回到组合逻辑输入的,才是有问题的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