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di,64bit,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16):
经测试,64bit的patch后trace功能没法使用
呼唤高手。。。。。。
可以打开verdi界面,但是无法跟踪信号
有人安装成功过么?跪求答案~~~~

网友:
同求解答方案

网友:
是否是trace的功能需要调用一些32bit的库,建议你将需要的32bit的库装全。
出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认为如果破解不彻底,会提示无license或出现段错误导致推出。
建议使用RHEL4.8 64bit系统。

楼主:
真的不能trace 这块弄了好久了

网友:
没有64位机器暂不知道情况

网友(2012-06-12):
我的跟楼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