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entor AMS的版本含义

楼主(2012-04-16):
mentor的AMS有2种版本,分别是:Production version 和 Engineering unqualified version
哪位对此了解的能解释一下这2种版本的含义和区别?

网友(2014-07-09):
我现在在用Engineering unqualified version(win),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但是从表面层理解就是Production version功能更完全、性能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