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电路的基本结构

楼主(2012-04-16):
我在仿一个最简单2.4GHz低噪声放大器,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特别是在输出调节的过程中,由于MOS管的栅长和栅宽都是给定的,所以偏置电路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文献.rar (222.72 KB , 下载次数: 13 )

问题1在调节输出电路的时候,原文献中说的反馈电阻对阻抗S22影响很大,只有当反馈电阻阻值为50Ω时,S22才可能匹配到中心原点

问题2:调节输出电路,如上图,得到的电感值很小,而且当电感在减小时,S22曲线将会变得非常短,几乎看不见。照这样看,电感还不如省略掉好了。

问题3:调节输出电路,电容的值对S22影响较小,10100PF都能保证输出阻抗的虚部在0.127以下。

问题4:增益太小,只有7.648dB,会不会是输出电路调节的过程中产生了问题?

网友:
虽然电路图不清楚,也不至于把0.13um看成0.3u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个错误绝对是该打,以为栅长是固定的,改变成0.13um的以后,性能的确是好很多了。
问:(1)S22还是无法达到匹配,只有将电感值调到很小,反馈电阻调到50欧,才能达到中心点。如图这样的效果可以嘛?
(2)Lg和Ls都是算出来的,有没有仿真的方法得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