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一开始就无法安装。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2-04-16):
这次我是在电脑的虚拟机上安装ic610。系统是RHEL4。首先我的安装文件是正版的。起初是将正版光盘中的安装文件拷到了我的移动硬盘中。一直没用。现将全部文件拷到了虚拟机中。
按照网上的安装教程。在usr中没有找到compress文件。于是先在终端设置了#ln -s /bin/gunzip /bin/uncompress回车。
然后再#:ln -s /usr/bin/mozilla
/usr/bin/netscape显示ln: `/usr/bin/netscape': File exists
然后我就在终端运行了。setup.sh然后弹出界面
然后双击了两下回车。然后这个窗口就自动关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上次在服务器上安装ic610并没有显示出这个问题额?????
我有几个想法:1.是不是解压缩文件的版本太高?是1.15的。但我在服务器上安装的时候。服务器上的解压缩版本也是1.15。未出问题。
                        2,是不是我的虚拟机中安装了ic5141就不能安装了ic610了?这是老师已经安装好的系统。其中有ic5141.他希望能再安装个ic610。但我重新用虚拟机安装了centos4.8系统安装ic610。还是回出现同样的问题!
                        怎样能解决这个问题~求高手。帮帮忙。小弟谢过~

楼主:
求解答额。

网友:
用 iscape 安裝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安装没有错,前面这些只是它的声明。检查一下你的软件是否完备,注意你的license时候是专有许可~~~

网友(2012-08-13):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这样子,现在也没装好

网友:
应该是安装程序没有找到你的installscape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