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阻放大器自动增益控制(AGC)

楼主(2012-04-16):
TIA的AGC环路

TIA的AGC环路
这是我要设计的一个带自动增益控制(AGC)的跨阻放大器(TIA)。这个电路由峰值检测探测到TIA的输出幅度大小(理想情况下输出直流电压),然后经过放大器反向后传递到积分器。最后由积分器和参考电压产生的误差积分产生可控制MOS管的直流电压(MOS管在线性区等效为电阻)。电路搭出来后我对系统要不要做稳定性分析很迷惑。自己分析的时候觉得如果要做稳定性分析的话,如果主极点在积分器前,因为积分器的输出工作点Vagc变化幅度从0到Vdd, 米勒电容变化幅度很大,所以系统的主极点是随输入信号大小变化的;如果用检波器输出做主极点,AGC的反应时间将会非常之长,电容面积巨大。但是如果把整个反馈考虑成直流信号的反馈又好像和零极点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下貌似不用分析稳定性。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4-03-27):
你的跨阻增益有多大?如果有75dB以上就需要考虑稳定性,而且由于输入幅度变化较大,需要在多个关键点进行相关仿真验证,并且还要能随工艺,温度等情况变化下都ok,不然也许样品可以,但量产后风险很大!

网友(2015-04-27):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任何多级负反馈系统都要做稳定性分析,AGC也不例外,至于有人说跨阻增益75dB以上才需要考虑稳定性,我从未见过稳定性取决于增益的这样的新型控制理论。
令输入信号振幅恒定,在这个“工作点”下对环路作AC分析,恒定振幅1对应“直流工作点”1,恒定振幅2对应“直流工作点”2,这个概念估计不易被理解,系统的全部零极点随工作点的不同而不同,而不仅仅是主极点随输入信号大小变化,且和主极点放那里毫无关系。
至于这句话“但是如果把整个反馈考虑成直流信号的反馈又好像和零极点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下貌似不用分析稳定性”,以为检波器将交流整流成直流,环路就只有直流反馈了。 检波器将振幅转换成电压,就如鉴相器将相位转换成电流一样,AGC为调幅系统,PLL为调相系统,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其本质一样

网友(2016-01-13):
任何多级负反馈系统都要做稳定性分析

网友(2024-05-07):
请问考虑process偏差,除了修之外,有调没有其他办法保证TIA增益绝对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