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can_enable的timing问题

楼主(2012-04-16):
各位大侠:

   在写timing costraint时,我们经常会用set_case_analysis scan_enable 0|1 来分别定义test和functional的timing mode。

   那scan_enable信号的timing岂不是都没有被cover到?

   即使stuck at test的clock频率低,但终归要有timing constraint来约束吧。

   另外,在ASST时,scan enable的timing本身就比较critical。 如果还用case analysis来设置scan enable为 constant,

   scan_enable的timing 如何来满足 ?

   谢谢!

网友:
频率很低就等同于false path了

如果借用scan enable做at speed test,那上面一定要有constraint,而且不容易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
     谢谢你的回复。
     stuck at test的scan 频率是很低,但STA也应该能constrain scan enable的timing啊。
     麻烦请问,你在之前做项目的时候,是如何处理scan enable的timing的?
     是在sdc里加contrain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