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latch无法解决

楼主(2012-04-16):
由于在设计中使用了latch,但目标工艺库中没有latch  cell,请问下这种情况在DC综合时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自己作LATCH的LIB,然后转成DB,在RTL中,将LATCH实例化,然后综合.LAYOUT实现时,也需要同样作库.

网友:
经验啊,学习咯!!

网友:
非得用latch ?我还没遇到过非得用latch的情况呢。

网友:
DC中latch cell的利用需要在rtl代码中例化,path通过利用latch cell解决时序瓶颈,arm设计中有很多地方利用latch 来提高频率;
问题延伸一下,在DC过程利用latch cell 是否sdc文件需要特殊设置和约束,有谁做过这个工作,请分享一下经验,非常谢谢

网友:
cpu的timing比较紧张,latch是为了可也time borrow,提高timing的margin,

我见过icg 在dc综合的时候例化的,这样避免离散icg,

latch的sdc主要是设置set_max_time_borrow 的值吧,

网友(2014-11-15):
回复 网友A:
做Latch那些时序信息啦 功耗信息啦 从哪里获得啊,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问一下,在lib库中添加Latch的话 那Latch时序信息啦 功耗信息啦 该怎么写啊,不知道值啊

网友(2016-06-03):
进一步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