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添加天线二极管后做LVS时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2-04-16):
在encounter中,修复天线效应时,让工具自动添加了一个天线二极管单元,但就因为这样,在做LVS的时候报错了:file:///C:/DOCUME~1/admin/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bad component subtype
报的就是这个二极管的错误,搞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太明白了啊

网友:
你看下做LVS的文件里有没有对天线二极管单元的定义描述

楼主:
貌似就是两个二极管的定义不一样,我把.sp文件中的关于二极管的定义改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