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中如何做时序仿真(后仿真)?

楼主(2012-04-17):
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样在xilinx ISE中做后仿真呢?谢谢!(稍微详细点最好)

网友:
可以在论坛中搜索一下,应该有答案的。

网友:
modelsim里面做过,ISE里面没试过,应该是布局布线后出了时序报告以后会有一个文件可以加入仿真。
不过回头来说,功能仿真+时序报告其实大部分情况已经足够了。后仿真用的比较少。

网友:
唉,在ISE中,优化时序真是费劲啊。。。,时序的影响太大了,SP6都是这样吗?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第三方软件做后仿真找不到网表文件呢还是要使用ISE自己的仿真工具做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ISE中做,或者在modelsim10.0中做,哪一种行的通就用哪一种,愿闻你的高见!谢谢!

网友(2013-03-01):
不用modelsim后仿真就不行么?谁能说说modelsim与isim到底有何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