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设计中为什么要统一时钟的触发沿??

楼主(2012-04-17):
数字设计中为什么要统一时钟的触发沿??就是说,在我们设计模块的过程中,为什么都需要统一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触发?请高手指教!

网友:
方便做clock tree

网友:
根据时钟沿采集数据的特性,建议画图想想就明白了。尤其是跨时钟域时。

网友:
关注一下,不知如何时序约束的新人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沿混用,不知道对其它flow有什么影响,我只知道在做scan test的时候,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会影响到coverage。

网友:
跟频率有一定关系,双边沿有点想加倍频率的意思
想想数据路径就知道了:startpoint --> endpoint

网友:
回复 楼主:

   便于verification和test,在高速设计中,也有前后pipeline stage用反相时钟,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