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环路补偿中间相位欲度掉到0,怎么办

楼主(2012-04-17):
在仿真BUCK型DCDC环路增益时发现,由于极点太小,零点太大,在极点和零点之间相位裕度调到零了,然后由于零点的作用穿越频率的时候又上升到60多度,问问这中间相位裕度调到零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不啊?

网友:
不影响,关键看穿越频率处的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解释一下吗?小弟比较笨

网友(2012-10-1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根据乃奎斯特判据,如果开环系统稳定,那么正负穿越-180的次数之差应该等于零。所以在UGB频率前你穿越了-180,又回来了,说明正,负穿越次数相同,所以开环系统稳定。
BTW,
可以去看看自动控制的书。

网友:
是因为两个极点都靠前,零点太靠后了,吧零点想主极点方向推推就好了!

网友(2012-12-13):
汗,居然有人说成稳定系统。

网友:
这种好像属于条件稳定,也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会不稳定!

网友:
经验表明,中间掉低一点没关系,但是如果中间 相位裕度 掉到0了 又回来 还是有危险的哦。

网友(2013-08-18):
我的峰值电流模BUCK DCDC也出现这种情况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零点往前面推一推就可以了,BUCK是最温顺的DC CONVERTER,而且最容易补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麻烦你仔细说明下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问题主要是出现在轻载减小时(小于0.5A),中间相位裕度会下降到很小。目前零点位置大概11KHz,轻负载时,两个极点都在20Hz以下了。我采用的type2的内部补偿结构,我试过将零点前推,但是即使推到2KHz也没有明显改善呢。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加个q,我的841861397,请注明:eetop,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输出极点在轻载时已经到了20Hz以内??你的输出稳压电容是多少??负载多少?还有你采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双环的还是单环的?一般来说采用双环的控制方式,一个极点在输出,一个极点在芯片误差放大器输出,外加一个零点就很容易就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Cout大小20uF,负载50mA时中间的最低相位裕度下降到8.5°了。采用的峰值电流模 PWM控制  BUCK dcdc,单位增益带宽出的相位裕度很好70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外围器件不允许变动的话,那你只有把零点继续往前移;或者在轻载模式下面,你就不用PWM控制模式,用PFM或者PSM,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环路更稳定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轻载时用PFM(应该就是在轻载时开关频率可降低吧)不是为了解决潜在效率低的问题么?轻载时降低开关管频率也能提高环路稳定性么?

网友(2014-05-15):
期待有高手出来解围呀~ 貌似有些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诶

网友:
轻载的时候你的电流检测是不是不能工作了?

网友(2014-06-20):
这个是条件稳定。环路经历大信号突变的时候,容易进入不稳定区域,引起不稳定。

网友:
同意,其实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分段谐波补偿,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5-11-09):
轻载工作在burst mode或者skip pulse mode。重载工作在PWM mode,只需考虑PWM mode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