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libre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04-17):
calibre左边的input files 和output files 这个框,要怎么才能显示出来,我用的是10版本的,急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
calibre -gui&

反馈图片,求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高手,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怎样才能调出file browser?

网友:
从来都是只用命令行方式跑的人,飞速的飘过

calibre -lvs -hier -hcell hcell.txt -turbo -turbo_all command.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怀疑你的软件没装好,不然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截图看看呗 应该是gui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