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TS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在encounter里作CTS的时候,长完clock tree, clockDesign自己作post CTS opt时遇到这个问题,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 End ckSynthesis (cpu=0:22:34, real=0:22:33, mem=2795.9M) ***
<clockDesign CMD> specifyClockTree -update {AutoCTSRootPin * PostOpt YES}
<clockDesign CMD> ckECO -postCTS -useSpecFileCellsOnly -report clock_report_32/clock.postCTS.report
Redoing specifyClockTree ...
Checking spec file integrity...
**ERROR: (ENCCK-176):   The design has not been routed.
**ERROR: (ENCCK-2201):  ckECO is stopped by clock nets are not fully routed. Please resolve it before running ckECO
*** End ckECO (cpu=0:00:00.1, real=0:00:00.0, mem=2800.9M) ***
**clockDesign ... cpu = 0:22:40, real = 0:22:40, mem = 2800.9M **

整个design有多个clk,以下是其中一个clk的ctstch
#------------------------------------------------------------
# Clock Root   : clk_ctrl/i_div2_dont/Q
# Clock Name   : eclk
# Clock Period : 5.4ns
# Clock Name   : eclk
# Clock Period : 5.4ns
#------------------------------------------------------------
AutoCTSRootPin clk_ctrl/eclk_BUF_1/C
Period         5.4ns
MaxDelay       1ns # sdc driven default
MinDelay       0ns # sdc driven default
MaxSkew        200ps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inkMaxTran    300ps # set_clock_transition
BufMaxTran     300ps # set_clock_transition
Buffer         CKBD12 CKBD16 CKBD6 CKBD8
NoGating       NO
DetailReport   YES
MaxFanout      32
#SetDPinAsSync  NO
#SetIoPinAsSync NO
#SetASyncSRPinAsSync  NO
#SetTriStEnPinAsSync NO
#SetBBoxPinAsSync NO
RouteClkNet    YES
PostOpt        YES
OptAddBuffer   YES
RouteType      specialRoute
LeafRouteType  regularRoute
END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哪位能推测下问题出在哪么?公司转encounter,作CTS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
确认 clock nets routing 了没有,如果routing了用 -clockRoute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clock tree就没有route, 本来place opt后有global route, cts的时候它自己删掉了,它自己再做global route的时候就出错了

网友:
做CTS前,setCtsMode -routeClkNet true
做CTS时,确认encounter有nanoroute license
做CTS后,zoom in 确认clock net 是routed的,选一条clock wire,"q"看属性,是否为routed

网友:
一般的检查你可以看看你的选项。
我提供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供你分析:是不是把route type对应的top/bottom layer限制的太严,比如只用了M4/M5route,但是工具却无法穿过BLOCK(memory等),导致到memory的clock net无法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设了
# trial route
setTrialRouteMode -maxRouteLayer 6
setTrialRouteMode -minRouteLayer 2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TopPreferredLayer 6
setCTSMode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6

另外能解释下 extraspace值的设定么
setCTSMode -routePreferredExtraSpace 0 ;#default=1
setCTSMode -routeLeafPreferredExtraSpace 0 ;#default=1
这个设为1是不是在原有space的基础上额外增加1倍的sapce,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用setCTSMode -routePreferredExtraSpace 1,不用再设定double_space了?

楼主:
另外我的clockDesign自己调用的CMD过程很困惑。
这是整个CTS的CMD
<CMD> win
<CMD> restoreDesign db/split_full.enc.dat S60D2
<CMD> initNdr
<CMD> setNdrSpacing -layer M1 0.24
<CMD> setNdrSpacing -layer M2 0.28
<CMD> setNdrSpacing -layer M3 0.28
<CMD> setNdrSpacing -layer M4 0.28
<CMD> setNdrSpacing -layer M5 0.28
<CMD> setNdrSpacing -layer M6 0.84
<CMD> setNdrSpacing -hardSpacing 0
<CMD> createNdr double_spacing
<CMD> all_constraint_modes -active
<CMD>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s [all_constraint_modes -active]
<CMD>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locks *]
<CMD> set_dont_touch false [get_lib_cells CKBD*]
<CMD> set_dont_use false [get_lib_cells CKBD*]
<CMD> set_clock_transition 0.3 [all_clocks]
<CMD> set_clock_uncertainty 0.2 [all_clocks]
<CMD> set_max_fanout 32 [current_design]
<CMD> setDesignMode -process 90nm
<CMD> setCTSMode -routeNonDefaultRule double_spacing
<CMD>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1 -routeTopPreferredLayer 6
<CMD> setCTSMode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2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6
<CMD> clockDesign -skipTimeDesign -specFile /proj/Clock.ctstch -outDir clock_report -fixedInstBeforeCTS
<clockDesign CMD> cleanupSpecifyClockTree
<clockDesign CMD> specifyClockTree -file /proj/Clock.ctstch
<clockDesign CMD> changeClockStatus -all -fixedBuffers
<clockDesign CMD> deleteClockTree -all

<clockDesign CMD> ckSynthesis -report clock_report/clock.report -forceReconvergent -breakLoop
<clockDesign CMD> specifyClockTree -update {AutoCTSRootPin * PostOpt YES}
<clockDesign CMD> ckECO -postCTS -useSpecFileCellsOnly -report clock_report/clock.postCTS.report

既然changeClockStatus -all -fixedBuffers  那还怎么deleteClockTree -all
log也显示出了问题deleteClockTree Option :  -all
*** 1 Buffers found to be either having FIXED attribute or constraints on it. deleteClockTree may not delete them.***
*** Use changeClockStatus to change the FIXED status. ***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clk_BUF_3/C.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bist_clk_dont/Z.
*** 1 Buffers found to be either having FIXED attribute or constraints on it. deleteClockTree may not delete them.***
*** Use changeClockStatus to change the FIXED status. ***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apclk_BUF_1/C.
*** 1 Buffers found to be either having FIXED attribute or constraints on it. deleteClockTree may not delete them.***
*** Use changeClockStatus to change the FIXED status. ***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oclk_BUF_1/C.
*** 1 Buffers found to be either having FIXED attribute or constraints on it. deleteClockTree may not delete them.***
*** Use changeClockStatus to change the FIXED status. ***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lclk_0__BUF_1/C.
*** 1 Buffers found to be either having FIXED attribute or constraints on it. deleteClockTree may not delete them.***
*** Use changeClockStatus to change the FIXED status. ***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lclk_1__BUF_1/C.
*** Removed (0) buffers and (0) inverters in Clock clk_ctrl/eclk_BUF_1/C.

网友:
回复 楼主:

   CTS如果要route net默认情况下是调用nanoroute。和你trialRoute设置无关。   你ckEco如果跑不起来,建议你看看是什么线没有route。再进一步分析

网友:
ckECO 是improve 一些性能,不做也可以的

不是必要的步骤

网友(2012-11-26):
回复 网友C:

    但是用图形界面的CTS按钮做cts,log里面是可定要做ckECO的啊?

网友(2015-04-09):
那能说一下用命令进行CTS的过程么,谢谢。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D:

陈大大,怎么设置setCtsMode -routeClkNet true新手求教

网友(2016-05-27):
我也遇到与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