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后端要写论文一般都以什么为主题啊

楼主(2012-04-17):
如题
望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最好是有点新发现,不用太大,比如一个小算法,解决某一类问题
也可以讨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20nm,14nm,finFET,3DIC等

楼主:
貌似后端 就是工具的熟练运用啊 不知道怎么发文章啊  陈大版主说的 好像都设计到“20nm,14nm,finFET,3DIC”工艺方面了
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在熟练运用后端工具的同时,可以就你现在发现的问题,想一个解决的方法。

也可以就将来的新工艺,会出现的新问题,想一个新算法,比如,据说14nm时,要用到trible pattern(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话,去看一个关于20nm工艺的帖子),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判断trible pattern是否有violation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算法。

网友(2012-11-08):
回复 网友A:

    数字后端的,有关算法这前端的东西了解的很少,后端值学会应用些工具,具体涉及到内部的算法就没辙了。我想问下,除了这些,后端发论文方向还有哪些?时序方面的东西怎么样?完全没底了。

网友:
后端写论文貌似很难啊,我是学习后端的,但是我的毕业论文开的是前端呢,哎!我也纠结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功耗啊~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基于某个实际的项目,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了某些思路,并进行了一些特殊的操作或者自动化,最终得到了比现有工具还要好的性能。这种类型的文章如果出发点很好,这个项目又比较先进的话,应该可以参评优秀论文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模板。
如果你想深入到后端设计,然后创造一个惊天动地的论题,那就真的要从code,flow,methodology,process的角度出发了。
正如陈版主和上面几位朋友所说,
1. EDA工具的优化属于code范畴
2. chip的设计思路属于flow和methodology范畴
3. 20nm,14nm,FinFET属于process范畴

第1点,你可以基于一个普遍的需求写一个简单EDA小tool,在某个stage,对于某种case或者floorplan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里我要说明一下,EDA工具是一个general的tool,它不可能针对每一种类型的case都良好的支持,有时候确实需要engineer进行一些enhancement或者improvement。
第2点,在熟练应用EDA tool的基础上,对flow和methodology进行enhance。例如,现在的CCOPT技术,将有可能把CTS和postCTSOpt合二为一。也许多年后,flow有可能废除preCTSopt,而直接在placement阶段进行timing-driven的opt。再有甚者,可以将这个过程提前到前端网表综合,还可以具备物理信息等等。只要你敢想,没有什么不可能。
第3点,高精尖的process,初期都不会太成熟,一定会有大量的test chip,如果你有幸能参与这样的project,那将一定会遇到非常多值得钻研突破的issues。想从后端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题目可以说手到擒来。

以上就是我对后端研究方向的一点经验之谈。

网友(2015-07-04):
请教各位大大们,刚做了一个20nm以下的后端项目,flow 里面在分析timing 结果的时候会有一个uniq、sort的动作,也就是把timing path 分类,这个小算法能不能发论文?请指教,O(∩_∩)O谢谢!

网友:
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uniq、sort不是指linux 的命令,大概意思是把MMMC报出的timing path 先分类,然后在多条common path中找到critical path。

网友:
居然都是20nm以下的项目,各种高大上,你们是在哪个公司的?@shuiji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