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MIXER级联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17):
我设计了一个1G的差分源简并LNA,以及一个MIXER,单独仿真没有问题,但是串联以后,跑瞬态时,在正常信号上会叠加出现100G左右的未知正弦信号,我做的折叠式MIXer和普通的吉尔伯特MIxer(后者带源级电感负反馈),与LNA串联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如果普通的吉尔伯特MIxer去掉负反馈电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用了不同版本的mmsim仿真都有这个问题,电路里没有其他环路,按理说不该有这种震荡问题。请问谁知道是为什么?而且这个震荡信号不是总能仿出来,只是有时会出现,或者把步长固定在100fs才会出现。主要是电路里没有环路,所以不理解还有什么原因会出现震荡问题,是我的问题还是仿真器问题呢?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是需要画个电路图,否则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楼主:
电路图就不给贴了,东西比较多,也比较乱,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混频器,低噪放,单仿肯定没问题,往一起连就有可能出问题,即使连在一起不出问题,那么再连上VCO也会出问题,我说的问题指的就是电路中出现几十G的振荡信号,所以我想问下有没有做过比较大的射频电路仿真,几个射频模块拼在一起,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高频信号的现象。现在总觉得是软件问题,我用得是ic5141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