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filler之后出现drc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17):
各位大侠,在用encounter进行到addfiller的时候,之前所有验证都已经通过,为什么addfiller之后再验证geometry会出现报错呢?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详细点的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net name不一样的M1相互交叉了,在addfiller之前没有这种错误,操作完addfiller之后检查drc,就出现连线交叉了,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多谢了

网友:
你把加之前和之后的图详细比较一下,看具体发生什么变化,应该不会是重新布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O(∩_∩)O谢谢,检查之后发现是之前ecoRoute就已经出错了

网友:
做完addfiller以后,如果有新的drc,建议detailroute或者ecoroute一下,

解决下metal1的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