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三目运算符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在a=b?c:d,这个描述中,a与b的位数可以不相等吗?
最近在看一个DSP的代码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描述,各位见过吗?

比如:A[23:0] = (B_ADD)?r_add[23:0]:24'bz,这里B_ADD是一位输入变量,

欢迎指教~

网友:
B_ADD这个是控制输出那个值的控制信号,位数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明白了,刚才脑子晕了……多谢……

网友:
mux选择的时候sel信号与输入输出信号位宽无任何本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