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增益问题

楼主(2012-04-17):
图中所有的管子都处于饱和区,为什么第一级的增益只有10dB,求高手指教。。急急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看看是哪里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帮我看看?电路结构没问题吧

网友:
1:这是仿真的顶层吗?单端输出运放的直流工作点是通过负反馈实现的;
2:输入端做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能具体解释下“单端输出运放的直流工作点是通过负反馈实现的”吗?我是大三的同学,不太懂~~

网友:
个人认为是第一级跨导值小了点吧,增大宽长比或提高电流看看会不会好点...新手路过~

网友:
偏置电路要用电流镜

网友:
管子栅长太小了?

网友:
估计你所谓所有的管子在饱和区是看lis文件吧,其实那个还真不一定准。实际上肯定是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区的,或者边缘。建议要么你就接成闭环仿真,要么你可以先对输入扫个DC,看在哪个电压下,输出电压在VDD/2附近。然后在这个静态工作点仿AC,增益肯定上去了。

网友:
1.工作电源
2.输入电压的直流偏置
3.op接成负反馈闭环仿真

网友:
为什么是仿真告诉你增益是多少呢,应该你自己先算出来,在这个gm,这个输出阻抗的条件下,增益应该是多少,然后把直流工作点跟你的计算对照起来就知道电路中什么参数不对了。看不看饱和都是算对了之后的事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