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的 TCL 问题

楼主(2012-04-17):
在Design compiler的batch中使用TCL的lappend命令怎么会出错?
我的写法是这样的
set a [get_pins ujtag/p]
set b [get_pins ujtag/a]
lappend a $b
其中的p和a都是多位宽的pin,例如:p[7:0],a[7:0]
但是运行以后的结果却是
_sel21 _sel22
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啊?请问有没有谁能够解决,另外我用concat也试验过了结果都一样
但是好像p/a如果是1位的就不会有错。

我之所以像上面那样写是为了向下面那样来做
foreach i $a {
set_test_point_element $i -cotrol_signal testmode -type force_01
}

网友:
请用dc 自带的,不要用tcl的。foreach ---》f——in——coll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0-06-04):
这样子:

set a [get_pins ujtag/p]
set b [get_pins ujtag/a]
lappend a $b

foreach_in_collection i $a {
set_test_point_element $i -cotrol_signal testmode -type force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