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FT 问题求助!急!!!

楼主(2012-04-17):
各位老大,

   在插入扫描链时,和模式无关的输入信号,如何设置? 不设置还是设置为0或者1?

   急求解答!!!

网友:
不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add pin constraint,tool会force pi, measure po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D(2012-06-11):
回复 网友C:

  请问  force pi 和  measure po具体是执行什么样的操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理解:
      force pi :给输入端口施加激励。
      measure_po : 比较输出端口的输出结果;

     这个在testproc中有:
    timeplate gen_tp =
        force_pi 0;
       measure_po 10;
      pulse clk 20 10;
      period 40 ;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measure_po 10; 此处定义比较的时间是在10ns处,即经过组合逻辑计算之后的延时。这是一个经验值吧?

网友E(2023-02-21):
与scan模式无关的输入信号一般不用固定为0或1,但是如果需要增加输入端口的覆盖率可能需要做隔离或者固定为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去看ATPG产生的.stil文件,里面会定义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与scan模式无关的输入信号一般不用固定为0或1,但是如果需要增加输入端口的覆盖率可能需要做隔离或者固定为 ...

这是十年的延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十年的延迟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