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展频时钟SSC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最近要研究展频时钟的问题, 大致了解了该技术的应用背景和用途, 是为了消除单一时钟频率下可能出现的EMI ;但没搞明白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说是在时钟输出中引入jitter,但如何引入呢? 是通过双模分频器+sigma delta调制,类似小数分频的方式么?  还是在固定模值分频器之前对VCO输出信号作什么调制呢? 求懂的高手指教阿   多多谢了!

楼主:
求大家推荐几篇对学习SSC有帮助的文章, 多多谢了!

楼主:
有懂得高人给下指点可以么    谢谢了

网友:
二三种都有,没听说第一种,你google SSC PLL 就能得到参考文献

网友:
还没接触到,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知能否说的再详细一些, 我刚接触这个东西,很多基本的情况都没搞明白,比如架构怎么实现的? 是SS控制模块放在分频器的前级对VCO信号处理么? 以三角展频为例,如何实现(1-deta/2)f   (1+deta/2)f 频率范围内的调制呢, 这个三角波信号控制的是分频器还是处理VCO信号?

网友:
第二种见过

楼主:
经过这两天查阅文档,目前发现展频的实现方式有如下两种: 基于sigma_delta调制的以fractional N频率综合器为基础的ssc; 基于sigma-delta调制的对VCO两个延时单元输出的四路正交差分信号进行相位切换的ssc ;还有什么方式可用来实现ssc,希望有懂的或者有兴趣的诸位进行指教

网友(2018-09-09):
第一种用的比较多

网友:
要是没有记错,还有来自台湾省的论文, 在LPF上,增加一路充放电电路,强行在VC上直接生成三角波;还有很早以前的 双环路PLL 结构....

网友(2018-12-31):
It's a very old technique for FM.
You can check my master thesis.

网友:
回复 10# priestszpku 你好,该论文的名字还记得吗?

网友(2019-02-12):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否分享下你查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