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AD金属和其他金属间距要求很大呢

楼主(2012-04-17):
工艺文件要求PAD金属和其他金属的间距比较大,说是为了防止台阶造成其他金属断路。
想知道这里的台阶是怎么形成的,造成的影响这么大。谢谢

网友:
看看制造工艺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
pad在封装时会承受较大的bonding力,这个过程可能会对周围的介质造成挤压,所以一般普通工艺下都会要求离pad有一个安全距离。具体多少才安全可以参考工艺规则,或者自己积累的经验值。

网友:
其实还是因为pad最后要做bo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