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Quartus中的原理图进行仿真用神马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2-04-17):
大背景:已在Quartus中用原理图的方法设计好了电路图(一个简单的MCU,含有很多基本小模块)
           我的任务是对其进行仿真(功能仿真即可)
           老板希望我可以不用波形来仿真,觉着这样麻烦;希望我用verilog编写测试文件
           我使用的Quartus是9.0版本的,ModelSim是6.0版本的
      现在我在网上差了些资料,问了下别人,暂时总结了以下几种仿真方法
          (1)用Quartus,建立矢量波形文件进行仿真(这个方法是最常见的,但是老板不太希望我用这种方法)
          (2)在Quartus中写verilog仿真文件,自己写个model,在model中写个状态机(这是别人教我的,但是我还不是很理解具体该怎么弄,还有状态机该如何写)
          (3)把原理图转换成verilog文件,然后在modelsim中进行仿真(这个是我目前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但是总觉得生成的verilog代码特别的长)
          (4)在project setting里设置第三方验证软件(modelsim),测试向量自己写(这个具体的步骤是怎样的呢?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是要先把时序仿真文件.vwf转换成testbench,这样是不是还是要先用波形文件仿真呢?)

我的问题是:(a)以上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可用的方法呢?
                  (b) 能不能详细跟我分析下这些方法的优势和缺点呢?(这个问题是重点哈!)
                (c)针对我的“大背景”,我应该选用哪种方法进行仿真是最好的呢?

因为我是新手,希望各位大牛能跟我详细分析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先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
QII可以把波形文件转变成testbench的.v文件的,具体的你可以查一下。但是还是依据你的波形文件的条件是否考虑的齐全。

网友:
1、以上方法都是可行的,但最常见的一般都是使用第三方仿真工具,对自己编写的测试平台进行仿真,而不是建立波形文件去仿真;
2、建立波形文件去仿真,优点就是比较直观,缺点是灵活性不好,比较死板;用verilog编写测试文件则反之;
3、不管你是什么大背景,学生多学点东西都是好的,最好还是使用modelsim,用verilog编写测试平台,然后把原理图文件转为verilog进行仿真,这个是比较规范的方法,而且验证的覆盖率和效果也会比较好。
至于状态机怎么弄,查找相关资料,大概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用状态机来模拟MCU外围的一些处理流程,给设计提供测试激励,然后观察设计的输出响应。测试向量怎么写,那就看你对设计的理解有多少,从中分析出测试项目,然后把思路转换为代码实现。

网友:
用modelsim基于verilog仿真。图形转为verilog,以后最好不要用图形界面,所有都用代码,这样方便仿真。

网友:
个人比较偏向于第三种和第四种

网友:
为什么要用图形的方式编码呢?

网友(2012-05-18):
第四种方法可以对原理图设计出的文件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