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遇到模型库中没有的器件怎么办?

楼主(2012-04-17):
如题,除了用HSPICE行为级描述来建立模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cadence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candence不行吧,spice应该也不行吧,毕竟需要库进行仿真,库都没,你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自己拿類似MODEL 來改
或用VERILOGA  寫個假的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isfet,就是在mosfet的基础上改的,spice不会写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相似的模型改,就是不会写网表。。

网友:
isfet,就是在mosfet的基础上改的,spice不会写网表
=> 不懂

你是說你用類似PSPICE 軟體有 part.exe 會改 mos => isfet
但無法轉出 netlist .

還是說你想拿 mosfet netlist 改成 isfet ?

GOOGLE
.model isfet nmos level=4 tox=100n ld=0.8u xj=2u nsub=2e15 tpg=1
+               uo=520 rd=85 rs=85 lambda=0.02 nss=3e10 xqc=1
+               is=1f cgso=40p cgdo=40p cgbo=200p cj=200u
+               mj=0.5 cjsw=80n mjsw=0.33
+               ztoxn=90n zepsox=28.7 zepsil=0.1
+               zph=7.0 zdeff=1e-18 zerel=0.205 zchieo=3m
+               zphilj=1m zscon=100m znkap=0.0 zakap=12.6n
+               zbkap=0.79n znox=8e14 znnit=0.0

so, i hope anybody can help me by giving some explanation what the problem is
about or other knowledge about ISFET model.
Is it true that when we want to simulate for other pH value, we just change the
value of Zph?..am i r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gle find some pdf ..

isfet 有何特點和一般 cmos isfet modeling and theory.zip (2.79 MB , 下载次数: 17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头像真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9-02-24):
下下来看看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