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sigma 数字滤波器询问

楼主(2012-04-17):
各位高手啊!目前小弟设计delta-sigma 数字滤波器,按照主流设计是··一个CIC加两个HB滤波器,我用matlab 的fdatool工具直接设置参数,然后直接导出verilog代码,verilog代码里面的寄存器是singed (有符号类型的)运算。但是我看很多论文资料··怎么那里的verilog里面无符号unsigned,我就奇怪了,明明半带滤波器有负的系数,就算你用二进制补码表示量化系数也应该是有符号运算的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继续生产一个simulink仿真的模块,我输入两个混合信号,事实是把高频信号去除,但是输出幅度好大3000V啊,是不是simulink里面要一个参考电压呢。因为CIC带符号输入是两位的,输出是15位,输入电压是-1---1V  那么15位表示的大概就是最大电压3000V左右,这么怎么设置让信号限幅在0-3V呢?

网友:
signed unsigned其实无所谓吧 除非是你在做乘法的时候
一般我写verilog从来不定义signed unsigned只写re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是直接reg啊···但是我看到matlab直接产生的verilog都是有signed的。数字滤波器系数有负数,量化系数后用2C码运算··不是都是符号运算,怎么会无所谓?

网友(2012-06-07):
I have thinking the proble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好了··顺便验证一下··然后告诉大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