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L 分频器

楼主(2012-04-17):
利用SCL结构设计一个二分频输出频率为f,但在输出频谱中会有较大的频率3f的谐波,请问这个三次谐波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抑制三次谐波?

网友:
这个跟什么结构的divider没有关系,输出不是正弦波就会有谐波,复习傅立叶分析~
你把方波做个频谱分析,看看谐波分量就知道了,matlab很方便的

要抑制三次谐波甚至更高阶的奇次谐波,一个办法是加filter滤使输出更像正弦波,不过因为filter复杂度和Q值的原因一般效果有限
在receiver中,更现实的方法是采样多相位的信号叠加,比如0/45/90度的三路方波信号按1:sqrt(2):1的比例相加可抑制三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