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忙分析一段perl程序,谢谢

楼主(2012-04-17):
Hi.

   有这样一段perl程序:

  my %gilligan_info = (
    name => 'Gilligan',
    hat => 'White',
    shirt => 'Red',
    position => 'First Mate',
  );

请问下面的数据结构 " @gilligan_info { qw(name position) } “ 该怎么理解 ?谢谢!

楼主:
版主,
      请问能解释一下,这个数据结构怎么理解吗?
      谢谢!

网友:
perl中列表的index和哈希表的key是可以一次提取多个的,比如@a = (1,2,3), @a[0,1] = (1,2)。你摘录的哈希也一样

网友:
2楼正解。这个其实就是把哈希的值组成一个列表。和你以标量形式访问哈希元素是类似的。

网友:
学习二楼来了

网友:
4#  5#  讲的都很好啊

用通俗的话来讲,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先访问整个HASH , 得到$gilligan_info{name}   $gilligan_info{position}这两个key的value,然后组成了那么个数组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用了一个@ , 以数组的形式直接访问提取了这两个值

参考一下4#的解释,去查查相关的资料吧,这样用有点搞脑子的,特别对于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