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没有用FPGA做OV7670图像采集

楼主(2012-04-17):
大家有没有用FPGA做OV7670图像采集,并将采集的图像缓存在SDRAM中的啊  现在我把数据缓存在SDRAM总是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过,可同时显示到VGA上

网友:
我到是做过,你说说你出错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DE2那个板子是可以了  但我用自己做的板子总是出问题 ,单独写,读出来是对的

网友:
可以考虑先降一降频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了  我在用DE2板子上是可以实现了 但用自己画的板子总是有问题 (SDRAM不同,但我看资料操作是一样的),单独写读出是对的  谢谢大侠了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OV7670的使用
具体的还不会使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像采集然后送至显示屏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VGA做显示吗  那可以一起谈论

网友(2012-08-11):
正在进行时,遇到些问题

网友(2013-03-22):
大家好,我也是在做这个遇到很多问题,显示器总是显示无效输入,我是引脚没有结对么?求助啊、、、、

网友:
我即将做这个

网友:
Altera 的视频处理,很多IP是新的。 许可问题。

网友(2014-03-19):
也正在做

网友(2016-05-29):
回复 网友D:

   A家有驱动OV系列摄像头(例如OV7670,OV7725,OV5640)的现成IP内核么?
感觉不可能吧。不可能有现成的。只能自己动手搞时序。

谢谢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