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关于线长和transition的关系的公式

楼主(2012-04-17):
如题,各位大神,有谁知道关于线长和transition的关系的公式?我现在想估算一个信号经过一段长线后的衰减情况,可是实在想不起哪里有相关的公式,有哪位知道

网友:
wireload model应该可以粗略计算线长和寄生电容的关系,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值查timing lib file可得出transition吧。
抛砖引玉

网友:
不就是个RC模型么,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