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工具对分频电路的时序分析

楼主(2012-04-17):
上图把QN错画成Q端了, 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实在用不惯啊。
上图作为一个二分频电路,如果在QN端定义一个generated_clock,那么版图工具是如何分析这个
寄存器的QN端与该寄存器输入时钟的时序关系的呢?因为这个输出已经是个时钟信号了啊!

如果版图工具需要特定的操作,那么需要打开什么选项么?
不甚感激!

网友:
按照clk分析时序
为了可以分析上面的时序,要在clk2上加一个buf,把clk2定义在buf的输出端上

网友:
陈版的置顶FAQ有此类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