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18):
在ENCOUNTER里面,analysis mode本来是BCWC,我现在想把它改成是MMMC(MULTI-MODE MULTI-CORNER),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改?
是不是MMMC模式设置成2个CORNER,不是的话要怎么设置?

网友:
你自己写一个.view文件,在load config文件时加进去就可以了啊!
至于有几个corner就由你自己控制,两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