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us patch_cadence 破解问题

楼主(2012-04-18):
请教大侠,我在运行patch_cadence时,系统报出word too long。没有成功破解,该怎样解决?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的系统是Linux2.6.9-42,目前没有安装cadence ic软件.谢谢!

楼主:
我的系统是RedHat Linux As4.0,内核是Linux2.6.9-42。不会是IUS9不支持该版本的linux系统。

网友:
IUS是什么?
RedHat Linux As4.0,内核是Linux2.6.9-42
按道理也不是一个很很低级落伍的版本,应该支持。

网友(2012-07-03):
word too lang 一般是cshrc文件出错了

网友(2012-08-0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运行patch_cadence的时候, 出现5个错误和300个警告,里面有提示有很多emty files,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呢?  还有,在网上找到license均不能用, 完全是按照他们给的步骤配置的啊,求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warnign一般是正常的,空的文件可能是一些链接文件,errror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因为没有写权限引起的;有时候软件中有些链接是到系统文件里的;一般有很多文件被修改了应该就可以使用了。    license文件不能挂floating的,cds_lic_file直接指向license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us920  能不能提供一个license呢? 还有 cadence5141的license也是用cds_lic_file指向相应的license文件,  ius的license文件需要用LM_LICENSE_FILE嘛?还是也用cds_lic_file?

网友:
感谢交流,问题解决

网友(2012-09-06):
可能是别的原因,应与linux OS无关!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有ET的Patch or License嗎? 支持EETOP!

楼主(2012-10-12):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有空再安装试试!!

网友(2012-11-12):
word too long is probably caused by the overflow of your PATH  or path variable. Try to chop down the size of your PATH/path variable.

网友(2015-07-21):
回复 楼主:

thks

网友(2017-02-14):
很好,我也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