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儿子无用 女儿们作用很大

楼主(2012-04-18):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儿子无用 女儿们作用很大

核心提示:在成吉思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儿子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相当有限,没有什么长进,而他的女儿则相反。随着她们的成熟和阅历不断增加,她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成吉思汗已经把所有的小王国统一起来,并将它们牢牢地置于他女儿们的控制之下,他也已和西夏结盟,虽然关系一般,并不算十分友好,但是总算实现了对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的控制。他现在可以采取行动,向一个大国发起挑战了。在他的后半生中,他将采取两个重大行动:首先是1211年至1215年在中国北方进行的战役,然后是1219年至1224年对中亚穆斯林的进攻。他的女儿们在这两场重要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她们的作用各有不同。
1211年,成吉思汗袭击了中国北部的女真统治者,但他的完美计划几乎立即遭到了挫败。正当他的骑兵和女真军队激烈作战时,汪古部发生了叛乱。一些心怀怨恨的派系突然起来反抗年轻的阿剌海。叛乱分子试图杀死她,虽然他们没有抓住她,但是却杀害了阿剌兀思和其他许多蒙古人的同情者。阿剌海勉强逃得一命,除了救得自己的生命之外,她还设法将她的两个继子带到了她父亲的军队中临时避难。
虽然成吉思汗与汪古部的一个氏族建立了紧密的同盟,但是其他一些氏族心怀不满,不愿向一个异族女王叩头,尤其是不愿屈服于一个来自野蛮的蒙古族的女王。当成吉思汗的女儿遣散汪古部长的其他妻子时,她也摧毁了她们家族的权力基础。这些妻子的家人未能在新的权力系统中享有任何威望和奖赏,因此他们转而反对她。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阿剌兀思是成吉思汗忠实的婚姻盟友,杀害他犯下了蒙古人眼中最严重的一桩罪行。
只有二十岁的阿剌海别吉被迫面对这些敌人,而此时蒙古军队能否取得成功,她的父亲将变得有多强大,仍然是未知数。虽然成吉思汗已经让阿剌兀思做了汪古部长,但是旧的精英仍偏向他们的传统盟友:中国北方的女真统治者。女真人不断向他们提供丝绸和珠宝,在举行大的政治活动时邀请他们到皇宫赴宴。这些汪古人对蒙古人的看法和汉人一样,认为他们是肮脏的野蛮人,穿着破烂的羊毛和兽皮衣服,住在毡制帐篷中,大口嚼着淡而无味的动物肉,锅里从头到尾煮着整只动物。
当汪古部发生暴乱时,成吉思汗正率军在中国北部(今山西省大同市一带)作战。他的士兵已穿越汪古部领土,正要侵入辽国。他原以为,把自己的女儿安插到汪古部作为统治者,在发动入侵时后方和侧翼就有了安全保证。但是汪古叛军也理解这一战略,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对成吉思汗所构成的威胁。蒙古军队的大部现在已经在其南部和东部与女真军队对垒,而汪古部则对他们的北部和西部构成威胁。如果汪古部起来叛乱,他们就可以从两面夹击蒙古军队。至少,汪古部的叛乱将分散蒙古军队的注意力,从而减轻对女真的压力。
成吉思汗绝不会容忍如此反抗他女儿的行动,因为她是代表蒙古帝国来实行统治的,他也绝对不能允许在他的背后出现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于是,他派遣了一支队伍和阿剌海一起与叛军作战,很快就把他们击败了。
镇压汪古部的叛乱以后,成吉思汗打算像过去那样对汪古部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对反叛的草原部落,如塔塔儿部,他一直习惯于这样做。这一惩罚意味着每一个叛乱者都要被处死,他们家中比蒙古车轮高的所有男性都要被杀掉,然后把妇女和孩子在蒙古的忠实盟友部落中重新加以分配。
阿剌海阻止了屠杀。她说服父亲不要惩罚整个国家,而只惩罚参与刺杀阿剌兀思的那些人。成吉思汗要求对阿剌兀思被杀一事展开调查。他要知道,“谁杀了我们的忽答?这样,我就可以进行报复”。他要求把曾经“伤害他的朋友的那个人”交给他,并下令把凶手和他的家人处死。
汪古部可能是曾反抗成吉思汗的人中最幸运的,他们的好运气完全来自他们的统治者阿剌海。随着帝国的扩张,蒙古军队离家越来越远,力量分布越来越薄弱,成吉思汗不能再容忍任何异议,或表现出任何怜悯。汪古部是唯一一个他允许在反抗以后继续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部落。阿剌海似乎决心证明他饶恕汪古部并不是一个错误。她使他们一直忠于蒙古人,并把他们融入了蒙古帝国管理的核心。
阿剌海恢复了她的统治,并和她的继子镇国结婚。她着手把汪古部社会重新整合在一起,但显然要在她父亲不断扩张的蒙古帝国领域之内。在以后的四年间,当她的父亲在中国北方一个接一个城市作战的时候,她在有条不紊地统治着汪古部。她保护了汪古部免受她父亲愤怒的惩罚,以此证明了她对汪古部的忠诚,因此,她的臣民从此再未质疑过她的统治。
征服一个帝国很难,统治一个帝国更难。对于蒙古人来说,这项任务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刚建国二十多年,有书面语言还不到两年。他们不能像依赖商人经营的商业系统那样,仅仅依赖某一部分人来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穆斯林管理者采用的规则和汉人多有不同,二者又都不同于基督徒。在市场上人们可以创造性地把不同文化的商品结合在一起:中国生产的丝绸袍子、从波斯来的锦缎腰带、西伯利亚貂皮领子、印度孔雀羽毛、威尼斯珠子以及来自阿富汗的绿松石等。但是,政府系统、行政运作以及法律等,就不能这么容易地分头选取,加以组合了。穆斯林法源于《古兰经》,只能用阿拉伯语宣读,而且依赖于以穆罕默德的游历为基础的历法,因此,要采用他们的管理体系,需要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同样,中国的管理系统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书面语言和历法。政府系统远比市场复杂,各部分互相联系得也更密切。
既然不能简单地采用现有的系统,蒙古人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系统。由于男人一直忙于战争,这项任务主要是由统治着丝绸之路沿线各王国的蒙古女人完成的。作为蒙古人中老资格的女王和蒙古帝国最大部分的统治者,阿剌海主持建立了一个政府。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她学会阅读和写字。她在哪里学的,怎么学的,我们不得而知。一个由中国南方宋朝宫廷派出的特使汇编了他访问蒙古的广泛报道,他写道,阿剌海不仅具有初级文化程度,她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阅读。他甚至具体说明她很喜欢宗教经文,但他没有说明是哪种宗教。据宋朝特使报道,她对药有特别研究。她还在她统治的地区建立了医疗设施。
从对她首都遗址的考古调查我们得知,她的城市中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可能也有儒教和道教的机构和神职人员。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和语言共存于一个小城市,说明了这是一个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世界性都会,而这正是蒙古帝国的显著标志。蒙古人没有统一的宗教,也没有试图把自己的宗教强加给他们的臣民,相反,他们鼓励所有宗教蓬勃发展。蒙古人,比如阿剌海,往往从不同的宗教思想、物件和习惯中挑选最适合他们个人口味的,正如他们选择最合乎他们口味的当地食物一样。这种满足个人偏好的权利不仅女王独有,也是每一个蒙古人都享有的。
阿剌海别吉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蒙古国际主义模式。作为她的家庭和国家第一个统治定居文明的成员,她发明的文化和组织模式成为蒙古帝国的模式。她的首都的模式,后来被窝阔台汗建在蒙古的首都哈剌和林所仿效,然后被忽必烈汗建在内蒙古的上都(在西方一般称做世外桃源)所仿效,最后这种模式也应用在了忽必烈汗的首都汗八里,中国人称之为大都,即后来的北京。
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北方,女真金朝向他屈服,但后来他们逃到了更远的南方,于是北方落入了蒙古人之手,而女真则成了蒙古和南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成吉思汗一直希望,女真作为他的新属国,可以继续管理中国北方,因此,当女真人逃往南方,把北方留给成吉思汗来控制时,他便没有一个政府来管理这片土地。他不能留在中国,也没有治理这个国家的意愿。于是他向他的女儿阿剌海求助。阿剌海已经是戈壁以南除了她父亲以外权力最大的蒙古人了。当成吉思汗在1215年撤回蒙古时,他就把蒙古在中国的领土交给她管理。成吉思汗把蒙古驻军的统帅权交给了札剌亦儿家族的木华黎将军,他军队的大多数战士都来自札剌亦儿家族,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孛儿只斤家族忠诚的追随者。但实际统治者则是阿剌海。
由于成吉思汗把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大规模入侵中亚穆斯林领土的计划中,难以兼顾中国北部的事务,于是便越来越依赖阿剌海,而阿剌海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她能够独立行事,不管离开自己父亲的移动宫廷多么遥远,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整个蒙古帝国最大的利益。成吉思汗明白自己将离开多年,于是把治理已征服土地的责任交在了两个人的手中。他把控制漠北蒙古高原土地的责任交给了他最小的弟弟铁木格·斡惕赤斤,而把漠南新征服的土地交给了他的女儿阿剌海别吉控制,并赐给她监国公主的头衔。她的权力扩大了,原来只统治位于今内蒙古只有一万余成员的汪古部,而现在她将统治中国北方地区数千万人民。
阿剌海定期派遣部队帮助在汉族地区和中亚作战的父亲。其中从汉族地区派去的部队包括医疗人员,他们把中医的声誉传播到了穆斯林世界和西方。
通过把他的三个女儿安插在丝绸之路沿线为女王,成吉思汗控制了当地的领土以及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脆弱的商业联系。随着在1219年入侵中亚,成吉思汗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不只是控制贸易联系,而且把它深入扩展到中东的制造业中心。正如他征服中国北方开始了接管当地制造业的过程一样,他的军队也把目标对准了穆斯林世界的工艺中心,从而把蒙古统治一直扩展到丝绸之路的两个主要终点站。
在成吉思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儿子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相当有限,没有什么长进,而他的女儿则相反。随着她们的成熟和阅历不断增加,她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征服的国家越来越多,形式多样,生态环境各异,不断对蒙古人提出新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要求。
成吉思汗的女儿的角色是汉人难以理解的,不过他们对她们的权力也产生了带有某种困惑的尊敬。但是波斯人对他另一个女儿的感觉却不同,说得好听点,是产生了困惑,说难听些,是感到厌恶和恐惧。汉人看不起蒙古妇女的行为,认为她们违反了复杂的礼仪,而穆斯林则谴责她们,认为她们不道德,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宗教的侮辱,更可能形成对文明的威胁。
虽然成吉思汗在战斗中失去了许多女婿,但是,如果他的女婿是在叛军手中被杀害的,则通常会引起极为残忍的报复。汪古部叛乱者幸运的命运和十年后尼沙布尔叛乱者的遭遇形成了强烈对比,尼沙布尔在十年之后也杀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婿,当时成吉思汗在中亚进行的血腥战役正处于高潮,但最终的胜利尚未确定。
尼沙布尔位于今天的伊朗东部,在蒙古人入侵时,是呼罗珊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虽然在呼罗珊占主导地位的是波斯文化,但实际上它是突厥帝国花剌子模的一部分,包括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由于毗邻丰富的绿松石矿,尼沙布尔是象征波斯文化的标志性的蓝绿色的源头。该市生产的精美釉面瓷器代表了当时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波斯人最喜爱的诗人欧玛尔·海亚姆于1048年出生在那里,死后也葬在那里,他的诗用近乎神奇的美丽辞藻给这个城市罩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同时也对波斯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绿松石城市、诗歌和陶瓷,代表着波斯文明的最高水平,而由一个异教徒公主领导的军队摧毁这座城市则是对所有伊斯兰教教徒最严重的羞辱。对穆斯林世界来说,这个事件是整个蒙古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这个故事是由波斯作家术外尼首先详细披露的,他在穆斯林历史学家中以详细和准确的历史记载而闻名,但是,他曾积极参与蒙古政治生活,因此是一个政治倾向性明显的历史学家。术外尼曾亲身参与并经历过他所描写的很多事件,他也曾询问过见证人,其中许多人和他关系密切。
蒙古人攻占花剌子模汗国的主要城市布哈拉、撒马尔罕以及首都乌尔根奇以后,花剌子模苏丹逃到了尼沙布尔。可是他不但不着手为战争作准备,反而沉湎于葡萄酒和放荡行为。术外尼说,“他不务正业,一味地寻欢作乐”,“由于要为女人安排首饰,他没有精力训练军人,而他忙于给妻子宽衣解带,因此忘记了解决重要事务上出现的混乱”。苏丹和他的仆人无度地吃喝宴乐,因此,当蒙古人逼近时,他醉成了一团烂泥,他的仆人不得不用冷水浇头弄醒他。1220年5月12日,他放弃这个城市,向西逃往伊拉克。
明智的尼沙布尔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抵抗蒙古人。他们服从命令投降,并同意协助蒙古人追击他们的前统治者苏丹。蒙古军队统帅苏不台率军而来,波斯人犒劳他们,喂他们的马。对于蒙古人来说,接受食物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不仅表明了被征服的人民的屈服,更重要的是表明,蒙古人会接受他们的投降,让他们作为属国存活下去。尼沙布尔人也向追捕苏丹的后续蒙古部队提供了给养。
有很短一段时间,蒙古人不再来了。由于蒙古部队来得越来越少,加上有谣传说苏丹已经打败了蒙古人,因此人民中反抗和报复情绪不断增长。他们以为蒙古浪潮已经过去了,他们很高兴,以为既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也摆脱了苏丹的统治。术外尼描写道:“诱惑人的恶魔在人们的大脑里下了一个蛋。”
穆斯林似乎没有意识到,其实蒙古军队的主力尚未抵达。1220年11月,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率领一万战士到达,这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所率领主力的先头部队。第三天,从城墙发射的一支箭击中了脱忽察儿,他当即毙命。据术外尼记载,波斯人根本不知道倒下的那个战士是谁,因此当蒙古人撤出时,他们以为已经打败了蒙古人。从1220年至1221年余下的冬季,尼沙布尔人似乎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蒙古人永远赶走了。尼沙布尔守军共有三千支弩、三百台投石器以及大量石脑油,可以点着后从城墙上投向蒙古人。
蒙古人是在1221年4月7日(星期三)早晨开始发动攻击的。到了星期五中午祈祷时间,蒙古人已经填平了护城河,第一次攻破了城墙,并在已经控制的一段城墙上公然升起了他们的旗帜。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从当晚一直到第二天,蒙古人一直向前推进,最终控制了所有的城墙和城市周围的防御工事。根据后人可能比较准确的记载,七万名士兵在尼沙布尔战斗中丧生。
尼沙布尔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他们自己的城墙内。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正是他们猎杀野生动物的方式:用篱笆把他们围起来,然后任意杀害。首先,脱忽察儿的遗孀,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儿,切断了流进城市的水源,并命令人们离开该城。在把尼沙布尔人疏散到平原以后,她在士兵的保护下进入城市,围捕那些拒不服从撤离命令的人。
蒙古人打猎的时候,总是让一些动物逃逸以便继续繁殖。按照类似的方式,即使当整个城市要被毁灭,他们也会允许极少数人活下来。脱忽察儿的遗孀把工匠从人群中挑出来,留作将来使用。蒙古人对掌握任何技能的人都很尊重,不管是铁匠、抄写员、木匠,还是纺织艺人等都会受到尊重,但是被打败的士兵或无技能的人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这个类别中也包括富人。
阿剌海别吉在叛乱者对她进行反抗并杀害她的丈夫以后,仍然起来捍卫她的国家。但是,和阿剌海截然相反,成吉思汗的这个女儿觉得她和杀害她丈夫的叛乱分子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她下令焚烧空城,然后杀掉除工匠以外的所有人。拿历史学家宏达迷儿的话说,“只要是能动的,她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尽管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被处决的说法绝不可信,因为它远远超过了实际人数约一百倍,但它表达了人们心中对蒙古人的恐惧。用热爱自己祖国城市的波斯历史学家术外尼的话说,“在疯狂的复仇怒火中,甚至连猫和狗都不得存活”。他写道,在蒙古人毁灭尼沙布尔以后,“房屋被夷为平地,没入尘土”,“玫瑰花园变成了火炉”。
穆斯林学者认为,这个女儿很可能就是秃满伦,但原始的波斯记录并没有提及她的名字。蒙古人征服了这么多城市,他们没有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因此这个事件也不见于他们的记载。除非将来一些迄今未知的史料被发现,否则她的名字将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在蒙古人征服的一长串城市中,尼沙布尔的陷落并没有多少战略意义,但它给穆斯林世界带来了深深的恐惧,不仅因为这个城市在文化上的重要性,而且因为这个城市毁灭在一个异教徒女人的手中。当时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都会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到来的由蒙古人造成的厄运,这场灾难似乎早已在他们心爱的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话中预示过了:“不管是在尼沙布尔,还是在巴比伦,生命之酒一点一滴不断渗出;生命之叶一片一片凋零。”
穆斯林和基督教历史记载都使用了那个未知蒙古公主的故事,以说明蒙古人在战争中是多么野蛮,他们按性别和年龄把人头骨垒成金字塔形状,他们是残酷无情的征服者,甚至连战败城市的猫和狗都全部杀死。尽管这些画面不断重复用于描述蒙古战争,这些历史记录似乎也准确记载了死亡人数,但却从来没有提及把敌方士兵和平民吓得魂飞魄散的那位女子的姓名。史书只说她是成吉思汗的女儿、拖雷的姐姐,以及武士脱忽察儿的遗孀。
成吉思汗鼓励有关蒙古人的可怕故事的传播。他的军队人数比他所面对的敌军少得多,和他试图征服和控制的大规模的人口相比更是少得可怜,因此成吉思汗学会了依赖宣传和公关取胜的法宝,在这方面一点不亚于他对自己军队的依赖。从童年时代所受到的一系列可怕的虐待中,他掌握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能够分辨出人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成功地使用这两种策略来建造他的帝国大厦。
所有在蒙古冲击下崩溃的文明中,穆斯林遭受的损失肯定最大,而受益最少。经过1219年和1224年之间成吉思汗在征服战争中的全面屠杀,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再也没有恢复他们在世界商业体系中的经济和文化实力。
几千年来,中亚沙漠定居的人们在贸易过程中把货物从一个绿洲从容地输送到下一个绿洲。中国丝绸缓慢地输往罗马,在那里被拆成丝线,一根根地零售,同样,刻有罗马皇帝头像的银币穿越沙漠,流向中国。小群骆驼商队,在某些地区是毛驴商队,把绿洲中的村庄连接起来,使货物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每个绿洲的贸易商都要小心地保持与下一个站点的贸易关系,但每个社区和许多相互交织的贸易路线会因为当地的气候和政治格局而发生变化,或者繁荣或者衰微。这种由一连串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小商路构成的不定型系统,使得任何一个单一商队都无法走完整个路线。在缓慢地在整个丝绸之路上穿行时,每个商品都会被交易十几次。
随着尼沙布尔的陷落、花剌子模汗国的残破以及波斯城市的征服,丝绸之路已成为蒙古人的通衢。数千年来第一次发生了一个强权完全控制丝绸之路的情况,从中国北部,穿过中亚地区,南到印度河,西至欧洲的门槛高加索地区的所有商业贸易都落入了蒙古人之手。货物从北极圈流到印度洋,从中国内地的作坊流到波斯城市,从不间断。除了甘肃走廊的一个关键地段被蒙古的半属国西夏王国所统治以外,成吉思汗的女儿控制了从中国至中亚穆斯林地区之间的所有国家。在他的女儿和他强大军队的帮助下,成吉思汗已经完成了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尝试过但却没有完成的一切,这一切也是罗马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曾经梦寐以求的。
虽然蒙古人拥有丝绸之路贸易系统的所有权,但是因为他们对商业贸易一窍不通,因此不得不交给商人来运作。蒙古人开放了所有的贸易路线,依赖一个统一的贸易体系和一致的政策,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享受到各种奢侈品。其实,蒙古人所做的只是提供一套稳固的基础设施,包括安全的路线、沿途的定点休息站、充足的水井、供换乘的牲畜、快捷的邮政服务、稳定的货币、桥梁,无论任何国籍或宗教,所有客商均可平等使用。
成吉思汗的女儿并没有创造这个贸易线路的连锁网络,但她们加速了这个网络的运行。蒙古人对一个由贸易中继站和休息站构成的洲际系统的组织和保护使得超级商队可以在丝绸之路上行进,这种商队不仅规模比以往大得多,而且由于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获取生活用品以及更换牲畜,可以旅行得相当远。成吉思汗开辟了新的绕过小定居点的线路,摧毁了横亘在贸易线路上的整个城市。蒙古线路类似于现代的高速公路,它使商队不只连接两个绿洲,而是整个一连串绿洲,因为商家现在可以在一次旅程中行进数千公里。
成吉思汗的女儿们对丝绸之路上一连串王国的统治依赖于控制联络点和运动方向,而不是占用大面积的土地。渐渐地,蒙古人发展出了一个类似于现代企业的投资体系。因此,阿剌海别吉在中国可以持有伊拉克的动物股份和她妹妹扯扯亦坚在西伯利亚的毛皮股份,阿勒坦则拥有汉地的丝绸股份,而她们都收到了阿勒坦的畏兀儿绿洲的葡萄酒。
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女儿们在世的时候,这个蒙古帝国规划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的全球性公司,每个儿子和女儿负责管理其中的一部分,并提供一系列特殊的商品。成吉思汗的女儿们经营着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几乎使每个人都受益。通过由她们统治的相互连接的王国,蒙古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性贸易体系,货物和信息流动大大加快,远远超过以前。
在这个庞大的商业系统中,成吉思汗每个女儿的王国都有它自己的特殊角色。阿勒坦的畏兀儿部经营着蒙古帝国的通讯中心,畏兀儿部位于东方的中国、北方的蒙古和西南方的穆斯林之间,因此他们正好处于庞大的蒙古邮政系统的中心位置,这个系统把整个帝国统一起来,使消息能够迅速传递出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空前的。畏兀儿人在这个系统中并没有充当骑手的角色,相反,他们主要担任翻译、抄写员和办事员等工作。由于从事这种专业工作,他们在信息搜集和一般情报方面对蒙古统治者提供了重要帮助。
成吉思汗不允许军事信息被写下来,而只能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递。因此,信使必须学会用“韵语和隐语”撰写并背诵军令。有时收到命令的人可能不理解,但信使可以进行解释。这种特殊的军事诗歌形式是一种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通信方式,但处理比较世俗的事务时,政府则采用畏兀儿文字书写的蒙古语。在畏兀儿人的影响下,蒙古人开始了知识的飞跃。畏兀儿人的图书馆早就藏有大量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手稿,但在蒙古人统治下,许多藏文手稿也被翻译成了畏兀儿语。
畏兀儿文字成为蒙古文字,从而成为帝国的官方文字。在接下来的七个世纪里,它一直是蒙古语和满语的书面文字形式,直到1911年。即使在主要使用汉字的明代,朝廷也必须使用蒙古文字与帝国境内许多地方以及外国,如土耳其,进行交流。
发动对穆斯林的战役时,成吉思汗把阿剌海别吉的继子孛要合带在身边,作为随从人员。这个男孩随大军出发时大约十到十二岁,后来在中亚的战役中逐渐长大。在那里他表现很出色,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士兵。蒙古人征服中亚穆斯林,大军返回蒙古后,阿剌海的丈夫镇国已经死了。1225年,成吉思汗把早熟的孛要合交给自己的女儿,成为她的第三任或者第四任丈夫。在他和他的继母(她当然也是他的嫂嫂)结婚时,他才十七岁,而她则已经三十多岁快四十岁了。和她结婚后,他得到了正式的头衔,在汉文史料中称做北平王。
阿剌海唯一的孩子是和她第二任丈夫镇国生的儿子聂古台,继承了他已故父亲的称号北平王,她扶植他成功地继承了权力。她给他安排了一桩美满的婚事,让他娶她弟弟拖雷的女儿为妻。12世纪30年代,在统治中国北方近一个世纪以后,阿剌海遭受到了一个最残酷的打击,她刚结婚不久的十几岁的儿子前往中国南方参加对宋朝的作战,在战斗中阵亡。就这样她的王朝结束了,而她已经太老了,再也生不出孩子了。本着一生所持的精神,她精心照顾丈夫的其他子女,在她自己的蒙古皇室内为他们安排最好的婚姻,以使他们的未来有安全保障。
由于自己没有儿子可以继承王位,阿剌海发明了一个新体系,这将成为汪古部未来数百年的统治模式。她安排了一系列汪古部男子和蒙古孛儿只斤氏女子之间的婚姻。由于她统治的时间很长,她安排了许多类似的婚姻,成为蒙古亲属制度的固定部分。阿剌海死后半个多世纪,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发现这个体系仍然在运作。他解释说,汪古部(他称之为天德郡)部长“总是娶大汗的女儿或他家族中的其他公主为妻”。
在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阿剌海别吉一直忠于把她嫁到这里来统治的父亲和她所统治的汪古部人民。她为蒙古帝国后来向中国的扩张奠定了大部分基础,而她也亲自选择了中华文明中的某些部分供蒙古人效仿,并选取其中的某些方面纳入到他们的文化中,在这方面她发挥了主要作用。然而,由于最终没有儿子继承她的事业,阿剌海别吉的名字很快便黯然失色。
到1226年,蒙古女王控制了丝绸之路,但只有一个小地区例外,占据着河西走廊的西夏王国仍然是麻烦之地。成吉思汗越来越厌烦西夏的欺骗行为,他们今年答应效忠蒙古,明年又背约,这一次来进贡,下一次又拒绝进贡。因此,成吉思汗发动新的侵略行动,决心彻底剪除西夏统治者,摧毁他的王朝,并将其臣民完全纳入蒙古帝国统治之下。
他的正妻孛儿帖承担着太多的责任,有一个很大的家庭需要管理,因此不能和他同去,但每次战役他都会从其他三个妻子中挑选一位来陪伴自己。这次战役,他选择了塔塔儿皇后也遂哈敦,她是位居第二的也速干皇后的妹妹。他的第四个妻子忽兰,已成为他晚年情感上的最爱,但他却选择了也遂,因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出众的智慧。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有远见的选择。
战役开始后不久,成吉思汗病倒了,无法指挥战役,但却不愿离开前线,他依靠也遂来管理政府,因此,无论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战士,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健康不佳。
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成吉思汗形容他的国家为“我的五色四夷之众”。“五色”指他留给家中五个男人的蒙古领土,包括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幸存的弟弟,“四夷”是指他四个女儿的王国。
在临终遗言的结尾,据说他的一个家臣作出了一个黑色的预言。“你的玉成之邦将要寂寞,”这个家臣说,“你聚集经略的众百姓将要属于他人而失散,你的兴隆之邦将要没落。”
听到这些话之后,成吉思汗请求他的部下帮助他留在身后的孩子,为他们“在平川之地指示水源,崎岖之境指示道路”。在结尾,他呼吁他的人民和他的后人“往后要好生维护朝廷”。
他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把世上最大的帝国留给你们”,“你们是它和平的拥有者”。他恳求他的孩子保持团结,以维护他的帝国:“只有一个舌头,一个灵魂。”
成吉思汗非常不喜欢城市,通常,在一个城市投降后,即使刚刚经过最艰苦的鏖战,他也要立刻离开现场,开始下一场战役,而让他的部下做善后工作。因此,在1227年8月,就在西夏首都陷落、西夏汗投降之前,成吉思汗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成吉思汗的追随者把他的遗体运回蒙古,安葬在圣山的一个隐秘之处,但他们竖起了他的苏勒德——用他战马的鬃毛做成的旗帜,永远在风中飘扬。
他四个儿子的领地占据着蒙古中央的大部分:窝阔台得到了蒙古西部;察合台得到了中亚;最年轻的拖雷得到了蒙古东部祖先的故土;长子术赤曾被自己的兄弟怀疑不是他们父亲的亲生子,此时他已经死亡,但他的继承人得到了帝国最遥远的地方——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远远地离开家族的其他成员,因为他们父亲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
成吉思汗的女儿也有她们各自的土地:扯扯亦坚统治着西伯利亚的卫拉特领土;阿剌海统治着中国北方;阿勒坦统治着畏兀儿部;哈剌鲁部的拖莱大概还活着,但是有关她的命运的信息实在太少了;也遂哈敦除了统治她在蒙古杭爱山原来的斡儿朵以外,还统治着西夏。
成吉思汗留下的蒙古民族不仅富足,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成吉思汗用有属灵意义的数字序列来组织他的帝国。每个数字都有某种特定的用途:除了其数值以外,还有社会和文化作用。实际问题用偶数来组织:一辆车的两个轴,或以十人为一个军事单位。奇数具有更大的超自然力量:七要尽可能避免,但是九和十三对他来说是两个最重要的数字。
成吉思汗的父亲名叫也速该,意思是“与九有缘”,这个名字被认为会带来好运气,因为其拥有者将永远处在八个方向的中心,决不会丢失。
蒙古人往往用父名作为称呼,因此成吉思汗是“也速该之子”或“与九有缘的儿子”。蒙古人认为一个名字或称号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和使命。成吉思汗把他的名字和他的父名看得很严肃,也很严格。他对他的生活进行安排,使自己总是处于第九的位置,被八所环绕。他自己的精英集团叫做也孙国,即九同伴或九骑士。这群人包括帝国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男子,其中包括被称做“四狗”的四支主力部队的统帅,加上被称为“四骏”的他的私人卫队的指挥官。一如往常,成吉思汗在这个组合中占据着关键的第九的位置。
他的私人卫队最初是八百人日班,八百人晚班。1206年后,他采用了突厥人旧的十进制系统,以十进位为单位由低到高组织他的军队,最大的军事单位为一万人。此时,他的卫兵也增加到了一万人,但他却把他的军队分为八个军事单位,他周围的卫队成为第九个单位。
在对家族统治的安排上,他把权力和责任在八个孩子之间划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虽然还有其他的儿子和女儿,但他把帝国的未来放在了这八个孩子手中。四个儿子踞有游牧民族的草原,四个女儿则统治着定居文明的王国,而成吉思汗作为这个系统中的第九位,统治所有王国。该系统简单、实用、典雅。把四个女儿安排成为女王,四个儿子成为可汗以后,成吉思汗已经履行了父亲的名字所赋予他的使命。
但是,成吉思汗试图超越他的父亲,因此,十三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就有着特殊的但更多是神秘的重要性。在他的国家于1206年成立后,他组织了忽里台,从而把帝国建立在十三营的基础之上,因此他有时称他的国家为十三斡儿朵。他的四个皇后控制着环绕大山的第一圈领土,在此之外,是他的四个女儿的领土以及他的四个儿子的王国。因此,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和他初创帝国的时候一样,他正好处在该中心第十三的位置。
成吉思汗死后两年,1229年夏天,他的所有后代和蒙古帝国的其他官员聚集在一起,批准他的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1206年忽里台的聚会地点离不儿罕合勒敦山成吉思汗的埋葬地点有点太接近,但他的亲属仍想在该地区附近集会。窝阔台选择了克鲁伦河畔一片开阔的草原作为开会地点,此处在原来的忽里台地点南面不远,靠近一处泉水,根据一个传说,他的母亲曾在那里乳养他,他可能也是在那里出生的。
所有的官员、将军以及孛儿只斤家族的成员都来了。成吉思汗的女儿和儿子确定了由窝阔台继承汗位,因为这是他们的父亲曾经吩咐过的。他被选中,不是因为他最聪明或最勇敢,而是因为他最合家庭中绝大多数人的心意,而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他显然是所有酗酒的儿子中最能暴饮的。
成吉思汗的家庭成员和官员在阔答阿岛聚会的那个夏天,大断事官、诃额仑养大的塔塔儿孤儿开始书写蒙古人的历史。他收集了过去的故事和传说,编辑了见证人关于成吉思汗生平的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回忆。也许他曾给这本书起过一个书名,但是遗失了,因此这本书最后便被称做《蒙古秘史》。
夏天结束的时候,窝阔台在蒙古的地理中心继承了汗位,从此,他将作为大汗领导组成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八个王国。尽管窝阔台的领导才能很平庸,但是成吉思汗的将军仍然在指挥军队。相较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在他死后便立即瓜分他的帝国,成吉思汗的将军仍然像以前忠于他本人一样忠于他的家人。由于他们仍在指挥军事作战行动,因此帝国仍继续扩张,相继占领了俄罗斯、高丽、高加索,而后更深入地推进到中国腹地。
在征服和军事扩张方面,帝国尚未达到顶峰。然而,奇怪的是,它已经开始崩溃,而崩溃首先来自中心。由成吉思汗留下的制度过于强调微妙的平衡,以至于难以为继。甚至在所有与会代表回到各自的家园之前,帝国就已经开始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