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

楼主(2012-04-18):
ahdlLib 中的 d_ff要怎么设置啊,里面的参数不能自动添加单位,我手动添加显示错误,而且不管我怎么设置Q的输出都是0,求帮助啊!

网友:
那只不过是一个symbol,你要自己单电路,或者有标准单元库链接一下。问数字的人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我的一个失误填错了参数,可以看它的veriloga文件的~这样就好理解了~依然感谢~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感觉功能不正常啊,时钟上升沿来了也不把D给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