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 delta建模求助

楼主(2012-04-18):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连续时间的sigma delta的,用matlab建模时,用的是连续时间的积分器1/s,可是不知的为什么积分器的输出不正常,几乎 为0了,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是我用的积分器模型不对?还是积分器的参数设置不对?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2-08-16):
把模型贴出来看看呗,我最近也在鼓捣这个

网友(2013-07-15):
信号小是因为实际的积分系数并不是1,而是1/(2*pi*RC),所以你要在每个积分器的后面加上一个固定增益模块,增益即为1/fs,朋友,我也在做连续时间的Sigma Delta ADC,加个qq交流下吧,525160268,胡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