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本问题会影响LVS吗?

楼主(2012-04-18):
我想请教下,cadence的版本对LVS验证有影响吗?我们遇到一个LVS问题,怀疑是cadence版本问题,我们用是cadence5141.

网友:
能具体说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怀疑?你们前后用过几个版本的cadence?

网友:
如果是 cadence 的資料
會有些微的差別
如果是  GDS 應該不會有差別

网友:
应该不会有影响,何况5141是如此的普及。。

查一下cmd file吧 会不会是那个的设置有问题?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问题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做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EEPROM的cell单元做lvs,结果显示将dummy计算在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是cmd file的问题
   LVS FILTER的开关?是不是DUMMY应该过滤掉的没过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但是bit cell是工艺厂给的,我没动过。cmd file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smic的eepro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你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工艺厂提供的东西有时候是过不了的(比如DRC),跟验证软件的版本应该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跑lvs用的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 filter 开关是什么样子的,我查了下lvs的文件,只看到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RC RE RG这样一句貌似有关的。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这个吧 LVS_Filter_Unused_Option.pdf (336.12 KB , 下载次数: 107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EEPROM cell单元里,有的dummy管3端都有连接,这个要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做过哦 不过。。3端都有连接了还能是个dummy?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没画过哦 很负责任的说没经验
   不过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管子呢?3端都有连接的还能只是个dummy?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跑的没问题,应该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的就是5141的版本的cad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跑bitcell LVS时,lvs filter那里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2-05-31):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的存储阵列是怎样外接线的啊?我刚接触EEPROM,不了解阵列版图中各种管子的四个端口,你可以传张图上来吗?谢啦!!!

网友(2012-08-05):
不同公司的产物,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cadence不会影响lvs
一般做lvs都是用calibre或者是dracula

网友:
应该是spi的问题吧?